[家电] 吹气暂时修复小天鹅XQB62-502G水位传感器

楼主(2019-04-22):
      故障表现:开机不进水,波轮直接转动,好像装满了水一样,当然可以手动加水,但无法脱水,因为主板接收到的只有满水信号,所以按脱水功能,出水6分钟后报错E2。
       不能判断是否是主板故障,拆开量了一下水位传感器3条线,只有两条紫色线之间正反向有3欧(?记不清了)。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水位传感器 的膜上粘了脏东西 导致无法复原,所以发出错误信号。在保证出水管不漏气的情况下,尝试从排水口往里 稍用力吹气,吹几次后就可以了。先凑合着用吧

楼主:
         拆修过程:

网友:
看来能吹也是一门手艺,哦不,是嘴艺

楼主:
不是瞎编,看一条 百度经验

网友:
吹吹就解决问题了,厉害。

网友(2019-07-14):
能捅能吹 太厉害了 我要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