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麻烦帮忙看下这个USB下载电路三极管的用途

楼主(2019-04-22):
CH340芯片的下载电路,一个三极管发烫,但是换一个上去没用,不接的话电脑蓝屏,貌似是和芯片的复位有关的,哪位懂的帮忙看下。

图上我红色箭头标的那个S2的三极管,是个8550的PNP管

网友A:
RTS#有效的时候,让电源通过S2,相当于让power加载到R55上消耗掉。这个时候DP灯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S#有效的时候,让电源通过S2,相当于让power加载到R55上消耗掉。这个时候DP灯灭掉 ...

现在是接上能识别,但是鼠标会自动往右上角动,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看来要么是复位电路挂了,要么是芯片挂了,之前正常的,这次突然闻到一股焦味,摸了下S2发烫,然后鼠标开始飘

网友B:
解决得如何呢?查查复位电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得如何呢?查查复位电路没有。

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现在芯片下载不了程序了,外接串口也不行,估计是CH340芯片的复位口短路把整板的复位拉低了。暂时有程序要测试,先换另一块板了,这块过几天拆了CH340再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现在芯片下载不了程序了,外接串口也不行,估计是CH340芯片的复位口短路把整板的复 ...

敬候佳音

网友C:
r55才5欧,s2导通的话电流接近1a了。这么大电流q11和r55还有s2这三个元件功率达不到的可能发热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5才5欧,s2导通的话电流接近1a了。这么大电流q11和r55还有s2这三个元件功率达不到的可能发热烧坏吧。 ...

实际板子上的R55是1R0,1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