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替代电源

楼主(2019-04-22):
各位看官有认识上面三个器件的吗?如果不认识,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

打开A830L

打开主板

在侧面打眼儿

挖孔

修整

安装拨动开关

现在主角上场了,就是这个.......直流升压模块

我用的是1831,稳压管2CW16,稳定电压8.8V。由于是手刻板,实在是不好意思让大家看,还是免了吧

因为不想费心查找改动原开关的方法,故加装一只拨动开关,用于控制电池供电。

连线完成,装上电池的样子(镍氢电池一只)

加电后,基本正常。效果嘛?... ... ...以观后效。

网友:
哈哈,不加开关的话,很快可能就废掉你这电池

网友A:
楼主开关用什么胶粘的看起来这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关用什么胶粘的看起来这么结实

热熔胶,等温度高了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
地摊两元买个一个一样的,没有表笔,测电压还挺准,让我接了一个9V路由器电源监测充电电压用,背光灯常亮,终于不用担心费电了。

网友:
看题目还以为用2极管档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