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中创手持100k电桥ET430简单测试

楼主(2019-04-22):
最近在测定小电容pF级容量时,手头的低档万用表碰到了麻烦,无法测量
于是想买一款手持便宜的电桥,必须有100kHz, 以免留下遗憾日后又想升级的麻烦

考虑到价格,只有在国产电桥里选,品牌倒不少,比如同惠TH2822C/E系列,安柏的AT826, 优高U822C, 还有优力德U612(不支持4线,出局)

以上几款,只有AT826是彩屏,其它几款是段码屏, 由于电桥的参数多,位数多,段码屏显示很拥挤,彩屏更好。但AT826要1600大洋,舍不得

然后看到胜利有一款价格600多的电桥VC4080,彩屏,支持100k, 四线测量,虽然精度指标(电阻0.25%,电容0.4%)没那么高,但也够diy用了

经高人指点,胜利VC4080系列是杭州中创代工, 那不如找原厂买,价格还能便宜点,低于600, 这就是我要的电桥,功能全,性价比高

--------------------------------------------------------------------------
到手后,用手上仅有的高精度阻容简单测试:

首先上场VISHAY 0.01%塑封的电阻,11k, 不错嘛,超出预期
PS: 这款没有DCR功能, 只能用100Hz代替(原本应该测其直流电阻),  因为是金属箔电阻,分布参数很小,对频率不敏感,如果是线绕精密电阻,交流和直流测的结果会相差较大而且不同频率也相差较大

33k

接着试试0.5%聚苯乙烯电容

标称30000pF. 国家标准,未特别注明,指1kHz下的容量值

标称60000pF

1kHz档的精度和手册上标的0.4%差不多

楼主:
测小容量的电容电感能力,是很重要的

下面分别用贴片c0g 15p 5%测试
为了减少测试线分布电容的影响,给贴片焊上引脚,直插4线槽来测试PS: 对于pF级的贴片,100kHz确实太低了,但没办法,电桥做不到几百MHz(厂家是用网分测的)

1kHZ

10kHz

100kHz

再来个更小的,3p

1kHz

10kHz

100kHz

楼主:
大电解电容,3300uF/63V,  国产JAKEC(富之田)

100Hz

1kHz

10KHz 容量下降一半

100KHz, 变成负值,说明呈感性

电磁炉0.33u/1200v黑块电容

工频下,D值很低

再看看100KHz下的表现
D值依然很低, 几乎到了显示极限

esr极低,不到1毫欧

损耗正切角,逼近-90度

楼主:
松下CBB电容(ECWFD系列) 1uF/450V

威马红方块CB21电容(MKS2系列) 0.1uF/63V

100M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 1X档

10X档

和手册上的差不多

楼主:
轮到电感了, 自己没有精度高的电感,无法对比测试

老主板cpu供电电路的电感

功率电感, 10uH/7A

小变压器初级

次级

楼主:
因为电桥使用交流信号测试,再看看输出的正弦波如何

以下一组为设置输出电平600mv rms

100Hz

120Hz

1kHz

10kHz

40kHz

100kHz, 电平下降,不到600mv

波形很稳定, 水平和垂直方向都一点不抖,很漂亮

再来看看电平输出300mv rms的, 1kHz

- over -

网友:
在哪买的?多少钱?也想买一台

网友:
最好,有个高级些的电桥做对比

网友A:
楼主,看深水宝ET430商家都写的是固定频率,2k多大洋的ET433才写的是可变频率,但从你帖子上看这个ET430测试频率也是可调的,最近正准备入手一个,怕买回来ET430测试频率如果真是不可调就没啥意思了,所以求科普:ET430写固定频率是啥意思?ET433与ET430主要区别在哪里?
另外ET430电平阈值可调吗?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深水宝ET430商家都写的是固定频率,2k多大洋的ET433才写的是可变频率,但从你帖子上看这个ET430测 ...

你理解有误,固定频率,是指有几个频率可以选择,比如et430, 频率可以在100Hz, 120Hz,1kHz, 10kHz, 40kHz, 100kHz之间选择
可变频率,比如et433, 可以在10Hz-100kHz之间,任意设置,步进1Hz, 比如可以设100Hz, 也可以101Hz

网上的规格是有点乱, 包括官方的说明书也没及时更新, 你看到介绍上et430是固定电平600mv输出,。实际上有2档,除了600mv,还有个300mv
另外介绍上et430不支持电解电容模式, 实际上支持。

其他地方一致

et433和et430比,除了精度更高,和上面说的频点连续可调外, 还有它的输出电平0.1-0.75mv之间连续可调, 另外支持内部直流偏置(比如给电容施加一定的直流电压),以及支持DCR(直流电阻,不支持DCR的电桥测的是交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有误,固定频率,是指有几个频率可以选择,比如et430, 频率可以在100Hz, 120Hz,1kHz, 10kHz, 40kHz, ...

明白了,感谢大佬指导!有300mV档还是增加了很多实用性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不管大电解还是小电容都用 C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管大电解还是小电容都用 Cs模式?

我对比过了, 不管并联还是串联, 测出来的容量几乎一样, 差别在Rs和Rp,  所以就没严格区分
这表有个不同点,有专门的esr参数(原本串联下的), 如果切换到并联模式,除了能显示Rp(其实是epr), 同时还能显示串联模式下的esr

网友C:
建议楼主详细对比下市场上常见的几款手持LCR,从原理 工艺 精度 价格等因素,估计能写个不错的帖子,应该能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详细对比下市场上常见的几款手持LCR,从原理 工艺 精度 价格等因素,估计能写个不错的帖子,应该能 ...

那要花多少钱啊,没这个财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比过了, 不管并联还是串联, 测出来的容量几乎一样, 差别在Rs和Rp,  所以就没严格区分
这表有个不同点, ...

这么说,这块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想问问楼主测量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电感量的时候,有没有多测试几次,测试结果的重复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楼主测量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电感量的时候,有没有多测试几次,测试结果的重复性怎样 ...

初级11H, 如果反复接上/断开, 小数点后第一位基本不变,第2,3位会变, 如果交换测试夹或者别的改变,小数后会变

整数部分是不会变的,不管怎么弄,现在测的也是11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级11H, 如果反复接上/断开, 小数点后第一位基本不变,第2,3位会变, 如果交换测试夹或者别的改变,小 ...

那这个电桥还是比较靠谱的!我有台MLC500的 LC表(不是电桥),测量变压器时,不管是工频的,还是高频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结果重复性不是很好,甚至有时再测量的过程中结果都在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电桥还是比较靠谱的!我有台MLC500的 LC表(不是电桥),测量变压器时,不管是工频的,还是高频的开 ...

电感电容还是用电桥测比较好, 万用表测电压电流电阻,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