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70撸回来的无刷角磨机

楼主(2019-04-22):
看论坛有无刷角磨机,手电钻。就随手撸一些回来。
不擅长表达。。直接上图。。
今天就拆无刷角磨机。空载声音还可以,咦。。。。跟杀猪一样。。
但是做工不敢恭维。外壳毛刺太多。不过不敢奢望太高,毕竟价格摆在这儿。。
拆机后发现。电机是无刷的,没有带霍尔感应。算是简陋版。。无刷驱动板罐胶密封了。。跟电机只有3根线连接,然后无极调速也就2根线。。很简单。。
电池还可以,不知道电芯如何。。但是充电板油温度感应。应该是有过温保护

网友A:
去年淘了一个lmlava的无刷角磨机,没拆过,估计跟楼主的差不多。这玩意儿功率小,使用时间短,也就在没市电的地方应急用用。
电池二并五串,输出就俩极片,不带检测,我试着接了个12V电源无法启动,20V可以启动,没试过24V,估计弄两块电瓶车电瓶串起来接上去也能用,山货虽然简陋,但是电源接入比较灵活,呵呵

网友B:
楼主搞错了 无刷电机并不是有霍尔就代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错了 无刷电机并不是有霍尔就代表更好

看应用场合,电钻什么就不合适无感无刷!因为要带负载起动,无感可能起不来!无感还不能非常低的转整运转

网友:
无刷电机50 驱动板40 调速开关15,淘宝零售价

网友:
无霍尔的应该是启动有点抖动。

网友C:
做工不错,不知道力度有没有普通有刷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不知道力度有没有普通有刷的好

加上波箱应该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淘了一个lmlava的无刷角磨机,没拆过,估计跟楼主的差不多。这玩意儿功率小,使用时间短,也就在没市电 ...

12v不动应该是启动电流小吧?

楼主:
看看锐奇无刷的拆机图,里头的电机跟这边的差距很大。。。坛友有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46577 参考这边。。这手电钻我也有。用3把,这边锐奇的最好用。

网友:
我也买个了~~~感觉转速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