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谁知道创久科技这块板子的土狗跳线在哪?

楼主(2019-04-22):
谁知道这块板子的土狗跳线在哪?

网友A:
看图应该是个山寨固态,请教什么是土狗跳线,今天第一次听说,或者是turbo?就这字都看不见的颗粒楼主你还要turbo!你真当寨厂缺心眼 啊

网友B:
闪存贴完还留一排锡球在外面,是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个山寨固态,请教什么是土狗跳线,今天第一次听说,或者是turbo?就这字都看不见的颗粒楼主你还 ...

拍得不清楚,颗粒是intel的3dmlc,准备换东芝颗粒上去,不知跳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贴完还留一排锡球在外面,是何用意?

没拍好,其实上下都漏了一排,所以没问题

网友:
公版设计的话,R23试试

网友:
背面那个R23你贴10K电阻试试

网友C:
哈哈,居然用的拆机主控。拆了创见的主控

现在上的是Intel颗粒,不用跳Toggle。如果你要换东芝,背面就有R23的丝印,上一个10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居然用的拆机主控。拆了创见的主控

现在上的是Intel颗粒,不用跳Toggle。如果你要换东芝,背面就有R ...

好的谢谢

网友:
2246EN么?按照原理图R23是to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