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使用角磨机支架的效果,大佬们谁用过说说看

楼主(2019-04-22):
【求助】使用角磨机支架的效果,大佬们谁用过说说看。
使用角磨机支架可以使角磨机变成切割机,从而比较轻松的切割木材和钢材。角磨机支架有类似台钳的固定机构,看似要比直接使用角磨机切割东西安全许多。但是也有许多人说这样按照角磨机还是不稳定,在收到压力后容易倾斜造成锯片崩裂,卡锯。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红色传送带挺喜兴的,哪有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红色传送带挺喜兴的,哪有卖

把回复写个小说楼主就告诉你

网友:
垂直不好调

网友:
个人觉得不如副手柄来的实用

网友:
好调的
找一个90度角的 物体 放在底板上靠近切割片 90度就可以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红色传送带挺喜兴的,哪有卖

盗的别人的买家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回复写个小说楼主就告诉你

红色的粗线是我画水平仪光线。。。

网友:
切割片直径太小,很多材料放这个架子上一次切不断,以前见过一个用180锯片的切割机很小巧,现在想买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盗的别人的买家秀

没幽默感哈要把大象装冰箱,统共分几步

网友:
要啥水平仪 一个直角三角尺就搞定了。
角磨机切割片直径都是105mm,115,125mm的,切割深度太浅,偶尔用用没问题。
切割钢管估计也就30
mm以内直径的。平时角铁啥的最小都是30*30,40*40的都不够切要两刀。
所以业余偶尔用用切切小件还可以,也不用手拿着,没有经验的人手拿着角磨机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比直接手持切割安全多了,切个小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其实也有手持款角磨机切割支架,实际工作原理与专用手持切割机差不多,使用时谨慎点切个薄板之类也可以。

网友:
可惜只能切3厘米。

楼主:
原来大家都这么明白,赞!

网友:
角磨机别用带齿的锯片,会碎的,

网友(2024-04-21):
使用角磨机支架可以使角磨机变成切割机,从而比较轻松的切割木材和钢材。角磨机支架有类似台钳的固定机构,看似要比直接使用角磨机切割东西安全许多。但是也有许多人说这样按照角磨机还是不稳定,在收到压力后容易倾斜造成锯片崩裂,卡锯。???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