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找不到 flash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4-22):
始终选择不到闪存芯片,但是代码在flash db里面是有的,请问有吊大的知道吗?

网友:
看了那么多我就是不知道你是在哪里选的!

网友A: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

是这个么?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开卡软件?可以试试SM2258XT_SNK-BiCS3_PKGR0313A_FWR0302A0

SANDISK的东西不好开,我有一个东芝BICS3也开不了,FLASH DB有也没用,手动Select里面根本选不到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情况了,很多f在flashdb里有,但是工具里看不到,我改了半天也没用,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

是这个么?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开卡软件?可以试试SM2258XT_S ...

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哪里下载?

我也没用过,仅供参考,自行研究

网友(2019-07-24):
收到开卡工具。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一个海力士的flash根本搜不到

网友(2019-11-19):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这芯片

网友:
估计需要专用软件

网友:
25XT的固件改是没用的,只有支持的颗粒才能显示型号,不支持的不显示。即使FLASHBD有也没用。正是这个原因,量产部落的58XT大部分开卡工具才要年费会员才能下载。话说回来,58XT容量使用过半掉速成狗,这主控本来就不行。所以本人不玩这主控。

网友(2020-03-02):
闪迪的片子,真的不好开,固件太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仅供参考,自行研究

?我也想要,可是没有币,给我发一个可以吗

网友:
看来是开不成了

网友:
58xt工具能不能用,不是看flashdb文件的,是看【Firmware】里面【FWTag.set】的。只有这个文件内能找到对应的闪存,否则就是工具不合用(就是这个版本中的固件程序不适合你的闪存)。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仅供参考,自行研究

你好,2258XT_PKGR0313A_FWR0302A0.zip 可以发一下给我吗?邮箱 2293369995@qq.com 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闪迪BISC3颗粒吧 有个专用工具的

网友:
2258XT的开卡工具,版本号和闪存类型是严格匹配的,开卡工具的文件名里有这个开卡工具所支持的闪存颗粒型号。解决办法:找到原本的固件版本,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用的什么类型的颗粒了,然后找到支持这个颗粒的开卡工具重新识别开卡就可以了。

网友:
2258XT_PKGR0313A_FWR0302A0

用这个开卡提示 not isp mode  是哪里设置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