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地摊2元收的德生R911

楼主(2019-04-22):
地摊2元收的,天线断了一截,我在第二节上按了一个螺丝,里面电池电还不少呢(双鹿碱性电池1.4V),估计原主买了电池以为是坏的所以不要了,实际测试就是负极弹簧生锈接触不良,拆开清理一下,意料之外的还是使用拉绳调台,我以为旋钮直接在上面呢。德生可能有各种缺点,但是它选的元器件还是比凯迪等好上不少的,至少发现好多凯迪和其他杂牌的电位器长时间使用经常接触不良或者有调节噪声,德生就做的很好,买了这么多个很少出现音量旋钮不好的。另外外壳上虽然是低端款,但是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
丑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丑就一个字

我还挺喜欢这个外观的,喜欢有棱角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挺喜欢这个外观的,喜欢有棱角的感觉。

和日系的外观和做工比不成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日系的外观和做工比不成哪

日系的地摊少啊,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都是100以上,性价比太低了。实际上德生的如果好的也有人要价不低。

网友B:
好的德生专业版的收音机你去看看,价位不要太高

网友C:
配件齐全,一般都被人偷了或缺了 电池盖、支撑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德生专业版的收音机你去看看,价位不要太高

二手的也有一看是收音机就低价卖的,不论品牌。除非红灯熊猫等古董。我也一块钱买过德生的二次变频。德劲的1107也才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齐全,一般都被人偷了或缺了 电池盖、支撑架。

你没仔细看,天线断了一截。

网友:
2块钱你还想要啥,很好了

网友:
以前上学做梦都想要一台收音机,

就和现在的小孩想要一部手机一样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件齐全,一般都被人偷了或缺了 电池盖、支撑架。

天线、电池之类通用件,可以随便代换。电池盖、支撑架之类专用配件,没有了,要配回来就比 通用件 麻烦

网友:
2块钱赚大了,能用的话就不错了

网友(2019-12-05):
德生收音机做工用料都很好。

网友:
两块钱非常超值了

网友:
两块钱的东西,原价都过百元了。

网友:
真是不出错了,不要拿着凯迪和德生比了,没有啥意思。

网友:
用8个字形容德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大法和飞利浦的收音机,更高端的肯定有,但这两品牌都是一些适合大众的产品。

网友:
就2块钱,还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