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火6P手电筒拆解,少见的版本(SURE-FIRE 6P)

楼主(2019-04-22):
此神火非彼神火,此乃真正的神火
认准SureFire。
淘宝的“supfire”可不是美国产的

全身

中桐

菱形滚花

螺纹,防水圈

螺纹,防水圈

内壁,银色的,还有金色版本的。

胶帽下的开关,机械结构。说下这个开关的原理:
装好电池后,直接把尾盖旋紧就是长亮,拧松尾盖,
按下胶帽就是点亮,按下亮,松开熄灭。

尾盖,胶帽

尾盖,胶帽

尾盖,胶帽

灯头

反光碗,镜片

反光碗,镜片,

灯座

一大一小俩弹簧

反光碗

灯头

合集

合集

网友:
激光手电筒?

楼主:
泡子的,字数补丁

网友A:
做工似乎是挺可以的,为啥那个像灯泡?

网友:
灯泡的吗  看着像

网友:
图片不需要发两次的~

网友B:
那灯珠好像是钨丝灯泡的?话说好像越简单的越耐用,这个简单的丧心病狂啊。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买过这种开关全靠锁紧或者松开尾帽的电筒,那时候的led电筒还是许多颗5mm白光led做灯头。

网友:
这有什么高科技吗

网友:
找个大功率led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似乎是挺可以的,为啥那个像灯泡?

本来就是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灯珠好像是钨丝灯泡的?话说好像越简单的越耐用,这个简单的丧心病狂啊。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买过这种开关 ...

简单耐用就是真理

网友(2019-07-05):
这是高级货,虽然是神火里面价格较低的,但也要几百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