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换电池,怎么做容量校正?

楼主(2019-04-22):
用了8年的笔记本,现在开机提示电池问题,平时一直装着电池插着电源,现在电池使用10多分钟就关机,换了6颗2200mah的国产动力电池,充放电都正常,就是容量不准,只有1100mah左右,用HP BATTERY CHECK刷新也不行,充满再放到关机也试了6次,容量都没怎么增加,有谁知道怎么校正吗?

网友A:
内阻太大了导致的吧,去淘宝看看绿巨能有没有笔记本的型号。推荐这个牌子。因为之前我买完了他们实验发现有瑕疵出邮费换新。感觉特别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太大了导致的吧,去淘宝看看绿巨能有没有笔记本的型号。推荐这个牌子。因为之前我买完了他们实验发现有 ...

动力电池2并,内阻不会大的,只是容量没法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2并,内阻不会大的,只是容量没法校准

你去淘宝搜搜有没有卖这个技术的

网友(2021-12-18):
笔记本电脑电池用动力电池(低内阻)好,还是高容量电池好,亦或是两者兼有最好?

网友:
电池是2并3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