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半岛铁盒u5000升级版充电宝

楼主(2019-04-23):
手机用的时间长了,电池不耐用,大充电宝携带不方便,就买了一个小号的。容量5000MA输入输出都是2A

商家介绍

前些日子充电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把充电口摔歪了,就拆掉看看能不能复原。两面都有缝隙,只好前后轮流翘,忙乎了半天,充电宝也让我翘的跟狗啃一样,终于找到缺口了。

卡槽被翘断一个

电池采用波士顿5300MA动力电池?

芯片采用IP5306+XB8606a

楼主:
这种卡扣还是第一次拆的这么好,还能用以前都是一拆就安不上的那种,虽然说不美观,边上都是坑,最后打磨下勉强还能看。想问下大神们遇到这种的都是怎么完美拆解的

网友A:
充电宝还是小米靠谱一些!硬件配置好性价比也比较高。

网友B:
还真是铁盒

网友C:
波斯顿电芯到底行不行啊,为什么没看到有广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还是小米靠谱一些!硬件配置好性价比也比较高。

是的,小米的充电宝性价比高。但这个便宜,2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铁盒

不是一般铁,老铁(ง •̀_•́)ง,拆着太费劲了

网友D:
看上去好像是英集芯的多合一方案,不过我看到这种电芯不会轻易买,因为网上有不少拆机的松下3400和3200等,两节的容量一般能达到6000,也有拆机LG三星3000和2800等。

网友:
为了快充买的华为22.5W的那个移动电源,不过用的也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斯顿电芯到底行不行啊,为什么没看到有广泛使用

这个不清楚哦,也可能形状特殊,不够通用,用的地方少

网友:
竟然是波士顿电池,这电池很久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好像是英集芯的多合一方案,不过我看到这种电芯不会轻易买,因为网上有不少拆机的松下3400和3200等, ...

主要是小巧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