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样的笔记本电脑能升级内存吗?

楼主(2019-04-23):
前几天朋友给我一个联想笔记本电脑,给的时候就说配置低,我也没多想,心想配置低,有多低?
鲁大师检测了一下,硬盘是闪迪的32g的emmc,内存是三星的2g(直接贴在主板上的四颗芯片组成的),cpu是n3060,评分加起来不到两万!!!
低,实在是太低了,闲着没事拆出主板来想升级一下,可是所有东西都在一个主板上,实在是没法下手啊!!
有没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呢?看看如何升级!!

网友:
连主板一块换。

网友:
这个准确的说就是折叠的平板电脑吧   觉得上网本都不如

网友:
买几个内存颗粒吹上,至少硬盘能换,看见迷你硬盘槽了

网友:
可以加内存,用DDR3 4Gb*16规格,能升级成4GB,型号最好和原来的内存相近,必须支持1.35V电压

网友:
有练手的实材了,大干特干吧!!!

网友:
内存可以扩到4g,但是,颗粒旁边的阻容件需要补齐

网友:
请不要侮辱笔记本,这叫平板。平板都这么搞。扔了算了,给CPU贴个牛批的散热,让CPU睿频,还能快一点点。

网友:
这种就是超薄本的代价,完全无法升级,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你这个要是在原板子上升级可就费工夫了。需要添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特点是轻便。你要升,可以加内存,焊接上去就行了。最好是一样的,实质和自己扩容一内存条差不多。32g的emmc,你可以换64的,128的,这样的升级无性价比。

我最近也入手一个尸体一百包邮的。充电坏,里面 的配置比你的还差的。实质就是一个WIN10平板然后就外接一个键盘,让你以为是笔记本电脑。性能其实和手机差不多的。

网友:
m2口可以加硬盘,内存没有必要换了,反正这N3050的U4G到顶

网友A:
别想加msata的硬盘了,那个口估计只能支持上网卡,只有usb信号,没有sat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加msata的硬盘了,那个口估计只能支持上网卡,只有usb信号,没有sata的

2个M2口,有一个支持M2盘

网友(2019-06-27):
买几个内存颗粒吹上,

网友(2019-08-11):
配置太低,没有折腾的价值,浪费时间。

网友(2020-03-16):
做软路由得了

网友:
升级也要花钱 你直接花钱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2020-04-25):
拿来做个路由器算了,笔记本?

网友(2020-06-15):
也就当个平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