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真维斯的LED数码显示手表

楼主(2019-04-23):
这个手表外观比较新颖,但是因为设计原因,镜面反光,室外看不清时间,拆开看看。拆开发现是裸露的LED芯,拆出芯片亮度还是不错的,准备拆出来放到桌面使用,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东东要按一下显示3秒,不能长时间点亮,不知道能不能改造成常亮的,到时候换块锂电待机就行,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采用一块锂电供电,因为从来不带,这个表闲置五六年了,现在还在跑

拆出机芯,非常小巧,点亮后很醒目,很漂亮,但是显示只能延时3秒后熄灭,能常亮就好了,这样可以放在桌面使用了

采用裸露LED封装,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继续拆机为我的22合一努力哈,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改造常亮的办法,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常亮,你电池受的了吗

网友A:
搞个555脉冲发生器(0.5hz)不停触发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亮,你电池受的了吗

放到桌上使用,可以用18650或者直插us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555脉冲发生器(0.5hz)不停触发它就行

这个方法不错,能否提供个电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能否提供个电路,谢谢了

哈哈,自己上网找,555最简单的振荡电路就行,但是最好频率低些,参数自己算,输出接手表那个按钮触点上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自己上网找,555最简单的振荡电路就行,但是最好频率低些,参数自己算,输出接手表那个按钮触点上 ...

我在想是不是找个电子石英钟机芯,找到秒脉冲信号也行,这个还省电,一年一块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找个电子石英钟机芯,找到秒脉冲信号也行,这个还省电,一年一块电池就行。 ...

试试吧,大概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找个电子石英钟机芯,找到秒脉冲信号也行,这个还省电,一年一块电池就行。 ...

长按按钮表一直显示吗?如何这样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
你试试长按开关,是否能维持常亮,而不是进入设置状态。如果可以的话,用2B铅笔涂抹,短路按键对应的触点,不就相当于长按了么。比用焊接的方法短路开关,更容易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按钮表一直显示吗?如何这样的话就更简单了

试验过了,长按也不行,3秒照样关闭

网友B:
哪用的着这么复杂
时间中间那闪烁的冒号看到吗?从冒号其中一个点引出正极,接到按钮其中一个触点上,如果不行,换一个触点。
当然也可能是负驱动,要试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用的着这么复杂
时间中间那闪烁的冒号看到吗?从冒号其中一个点引出正极,接到按钮其中一个触点上,如果 ...

你这个方案太好了,等回去实验一下。

网友:
牛屎,没得修

网友(2024-01-10):
内部看起来很简洁

网友:
常亮的话估计LED坏的很快吧。这种比较便宜的东西用的LED质量普遍不怎么样吧。

网友:
路上捡过一个手环表,是这样的,真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