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df文件可以拿去打印吗

楼主(2019-04-23):
请问电脑下载的pdf文件可以拿去打印吗?要不要转换成其他格式的文件打印。

网友A:
可以,直接设置好页面格式打就行了

网友B:
PDF为打印而生
除非某些过度保护的PDF文件,连打印权限都不给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设置好页面格式打就行了

没有打印过这种文件,用word打开居然还要转换格式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为打印而生
除非某些过度保护的PDF文件,连打印权限都不给的那种。

那如果需要编辑pdf文件用啥软件打开编辑,用word打开貌似提示要转换格式的。

网友C:
这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办公文件 很多合同签署都是用的pdf 打印是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需要编辑pdf文件用啥软件打开编辑,用word打开貌似提示要转换格式的。 ...

编辑pdf文件 我一般都用Adobe Acrobat DC  看PDF格式的书籍 喜欢方正阿帕比的阅读软件中读书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需要编辑pdf文件用啥软件打开编辑,用word打开貌似提示要转换格式的。 ...

WPS

网友:
PDF随便找个软件就能编辑了。。。。。。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百度就好了吧。。

网友D:
Adobe有编辑PDF的软件,当然也有第三方编辑软件。能否打印看该文档的权限设置
话说编辑某些PDF文档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网友:
Acrobat 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办公文件 很多合同签署都是用的pdf 打印是绝对没有问题 ...

下载后发现原来是xl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obe有编辑PDF的软件,当然也有第三方编辑软件。能否打印看该文档的权限设置
话说编辑某些PDF文档是件非常 ...

转换成word能编辑的格式也许会方便编辑些

楼主:
不想电脑下载太多软件还不如转换成word能编辑的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电脑下载太多软件还不如转换成word能编辑的格式

PDF关注的是最终打印的效果,所以输出PDF文件和阅读PDF文件的软件都很多但是直接编辑PDF文件的软件就极少。除了ADOBE官方软件,FOXIT的PRO版本,就没剩几个。
WPS用的另外思路,先在云端转化成Word格式然后编辑Word然后再输出成PDF。

网友:
PDF文件的初衷大概不是为了编辑方便,把重要文件保存为PDF再分发出去是比较可靠的防止文件被修改的方法之一

网友E:
WPS功能是真的很强大,基本可以完全取代Office。
只是WPS稍稍有点流氓,偶尔弹下广告,不定时自动更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WPS功能是真的很强大,基本可以完全取代Office。
只是WPS稍稍有点流氓,偶尔弹下广告,不定时自动更新而 ...

wps不太适合外企以及文档对外的分享交流
和office经常有冲突 格式不一致 ppt呢动画不播放……那是相当尴尬

网友:
可以直接打印

网友:
可以直接拿去打印,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打印店PDF阅读器的问题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