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彻拆一个玉米灯

楼主(2019-04-23):
路上捡的
应该还有层外罩吧

螺口灯头

型号,好像12w

这玉米长糟尽了,MD,转基因的吧,棒子大,籽粒稀!

估计驱动坏了

靠,用力太大,直接把棒子芯抽出来了

这个是铝制散热

玉米芯

一看都是炸膛了

哈哈,惨烈

我要搓棒子粒,做松仁玉米!

有几粒漏出胚芽了

总算剥下来了

哈哈,还能点亮

这里是两粒并联的

网友:
散热还行,不错

网友:
炸的够惨烈
灯珠够多了~就散热不够意思!

网友:
看样子,这种结构的灯珠散热还不错。

网友:
 艰艰捡的这个玉米灯比我上个月红包白嫖的那个好。。。

网友:
这种设计,驱动的热量和灯珠的热量会越来越高,容易坏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两片,一片方形另一片圆形。看到拆解图后,原来柔性电路板是一整片的,由平行四边形连着圆形。电路比阻容的好。

网友:
谢谢分享。。。。。我要吃玉米。。。。。。灯。。。。。

网友A:
楼上要吃你的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要吃你的玉米。。。。。

这是自爆玉米

网友:
这灯就长这样,估计是用在灯罩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被限薪了

网友:
我去年在垃圾箱旁看一个吊灯就是装这种灯,就随便拿2个灯,里面竟然是阻容恒流驱动,试一下还可以亮,回来就丢箱子吃灰。。。

网友:
没把灯珠都拆下来,不算彻底啊!

网友:
标12W实际6W左右,亮度还可以,价格2元一颗,适合装饰吸顶灯用。

网友:
竟然是双面胶粘上去的差评

网友:
竟然是贴上面

网友:
 灯珠发热大

网友(2025-03-18):
请问灯罩如何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