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18.5V电池包做个可拆装DC-DC附件 之2

楼主(2019-04-23):
给18.5V电池包做个可拆装DC-DC附件 之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25

之前坛友福利,撸2大洋一节三桑动力电的电池包,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8
既然舍不得拆散,就得利用起来,想来想去还是做个移动电源吧
先做了个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46
后做了DC-DC部分外壳和接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25

因为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折腾,断断续续终于完成了,现将后半部分发上来让大家指点指点

书接上回
板子先连起来试试

USB输出

可调输出

最低与计算的3V一样

开始组装,此处省略1080个字

装上改后的DC-DC模块

粘上多圈电位器的旋钮

基本紧贴外壳,比开始的圆柱形旋钮更好,偶很满意

基本完成的样子
正面

里面

侧视

输出端

LED显示效果不好,再剪滤色片贴上

和电池包合影

正式插入

接口位置布置也比较满意,就是正极接线柱安装孔打偏了点

基本完工,开始测试
可调输出OK,LED电压表头显示略偏大

低压侧偏得更多点

给手机充电OK

楼下继续测试、折腾

楼主:
接前次做的21V电源测试

上电子负载,测U口性能
空载电压

电流2A
线长压降大,请无视电子负载电压,看附件上的电压显示即可

到额定输出的3A,没再往大测了

看着接线柱太锈,裸露在外也不安全

找来黑红两色热缩管

套上美观多了,安全也方便识别

为防止独立使用时底部碰着金属短路,用透明胶带隔离
散热影响应该不大

最后再刻上标识,完工

继续测试
可调最小输出电压

最大输出受电池包电压限制,现在只能到20.4V

空载时输入电流
对比表头5V电流,这个电流基本就是表头消耗

带5欧电阻,输入电流0.33A,算下来效率只有81%,好低!

带2.5欧电阻的输入电流

可调输出,接线柱有电压,USB无电压

选择USB输出时,接线柱也有输出

最后附上改后的电路图

到此就算完成了,断断续续、来来回回的修改、测试,如有不详请指出
综上,这个折腾最大亮点是把DC-DC部分做成可拆卸的,合体使用方便,原电池包没破坏,也可供适配的电动工具使用
输出部分电压大范围可调,还带一路固定5V USB输出用来充手机,附带的DC插座还能给电池包充电或独立给DC-DC供电
外观也还不错,可当移动电源使用,缺点就是电池包容量小了点

网友A:
木有电流表也敢叫可调电源?

网友B:
又超出啦今天。。。。。。。

网友C:
元首电池用不完的可以送过来,我不收处理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电流表也敢叫可调电源?

空间限制,没法加独立电流表了,需要就外接USB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超出啦今天。。。。。。。

可怜哦,为什么偶又遇到这悲催的事?!

网友B:
我也想过给电池包加这种小巧的调压板,外壳太难弄了,唉

网友D:
实用的折腾,不错

网友E:
不错,做得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首电池用不完的可以送过来,我不收处理费的

偶手里就这一个呀,拆散又可惜,锂电钻都只能饿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给电池包加这种小巧的调压板,外壳太难弄了,唉

是的,电路都不是问题,难点就是壳子
除了配合已有材料,确定方案,还要纯手工加工,真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用的折腾,不错

作为小电流应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F: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效率低,发热大不?

网友:
我也撸了这电池,还没想好怎么用呢

网友:
改得不错,一物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做得美观

个人感觉还行,有一边缝隙大一点

网友:
电源盒子和电池包配合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花了好多天才折腾完,让偶多玩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