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焊錫正常吗

楼主(2019-04-23):
最近因修LED灯需低温焊锡在马家买了号称熔点为180度杭州友邦的焊锡,收到货后沒发現异常,也正常使用,昨天焊一个东西在使用中发现焊锡丝成一节一节的好像竹子样,特请教是什么原因

照片有点看不清

左边的是嘉田的买了几年了还是正常的,右边是是友邦才买了个把月刚买回来正常

这二张清楚些

END

网友A:
很正常,我用的也这样。

网友B:
这是正常的,因为是松香芯产生的。

网友C:
这焊锡不错,一直在用这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我用的也这样。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因为是松香芯产生的。

谢谢解疑

网友D:
友邦焊锡就是容易折,焊点挺光亮的,松香含量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锡不错,一直在用这牌子的

嘉田的如何

网友E:
我刚用完250克的,,,也这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邦焊锡就是容易折,焊点挺光亮的,松香含量高一点

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用完250克的,,,也这样,,,正常

正常就好

网友:
友邦的无铅和63我一直在用,好用就完事儿了

网友:
这东西,里头有焊料的。松香和其他一些助焊剂。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会收缩,于是就留了空隙出来。有空隙的地方,就逐渐变形了。你弯折一下,会显著感觉那些竹子节的地方,硬度和其他地方相比低一些呢。

网友:
正常,因为是空心的,容易有折痕。焊锡正不正常要看焊点,平滑光亮的焊点就是好焊锡

网友:
友邦的不错,强力的也可以,还便宜,嘉田的感觉用了后,助焊剂久了残留一堆白色

网友:
这个焊锡我也在用,焊点很漂亮,就是残渣相对多一点。

网友(2020-07-15):
很不错的焊锡啊,我也正在使用中

网友:
松香含量高,容易焊,好事情,免得像我焊个东西还要单独一块松香

网友:
这个是绕焊锡的机器轮子上面的花纹,转印过来的。。。

网友:
一直用的友邦的,感觉不错,断一下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