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能的坛友,请教个电路

楼主(2019-04-23):
请教各位饮水机电源电路,红圈处各部分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
麻烦能解释原理吗?

网友:
饮水机的电源,红色部份我也没弄懂他,我在改造时都把这部份拆了。

楼主:
有知道的老大解释下吗

网友A:
V1应该是输出级12V加热电源,同时也给494外围驱动供电,保温时降到了5v;V2是从V1取下来的稳压5v,给494芯片宫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应该是输出级12V加热电源,同时也给494外围驱动供电,保温时降到了5v;V2是从V1取下来的稳压5v,给494芯 ...

d2周围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
V1和V2都是同一组输出的电压,V2要高于V1 ,V1是12V加热电源,V2可以理解成一般改装这种电源时的辅助电源.
红圈部分就是一般的调压调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