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拆一个利利普3101示波表

楼主(2019-04-23):
看到有坛拆了一个20MHZ的利利普手持示波器,但是只又主板背面照片,我就补发一些正面的照片吧,不过我这个是100M的,背部原件布局是一样的就不发了,有兴趣可以去翻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4
废话不多说,上图
整体

整体

整体

右下角的万能表隔离部分

角落的是万能部分

角落的是万能部分

逻辑处理

SPARTAN-6,逻辑处理

SPARTAN-6,逻辑处理

三星的500M ARM 处理器

ARM处理器,三星的,550M速度

ARM处理器,三星的,550M速度

ADD8506液晶驱动

ADD8506,液晶驱动

ADD8506,液晶驱动

按键板,没啥特别的

按键板,没啥特别的

SHARP的显示屏

SHARP的显示屏

网友:
下面又到了秀表的环节

网友A:
没事干的人挺多的

网友:
三星arm可还行

楼主:
还好吧,没有用过好的示波器,速度各方面也还不错,尝试连续开机6小时,背部能明显感觉到温升,稳定性也不错。另外就是电池我也拆了,没有拍照,标称3500MAH 7.4V,实际电芯表面印刷3300MAH ,2个电芯串联,电池的保护电路有点简单,保护过充过放还有一个保险但是不带平衡,如果长期使用可能因为其中一个电芯偏差导致性能下降。刚好手里有2S带平衡锂电保护板,更换原保护板后刚好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干的人挺多的

这里拆机的都是没事干的人

网友B:
四方QFN芯片的是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方QFN芯片的是FPGA

大名鼎鼎的赛灵思

网友:
:lol:made in japan

网友:
做工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很高档的感觉。

网友(2019-07-28):
您好,请问万用表部分有没有保险管

网友C(2019-11-02):
我的电池坏了,买新的要200!哎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坏了,买新的要200!哎

自己换电芯啊,电芯又不贵,两个电芯应该四五十快可以搞定

网友D(2022-01-12):
这个和20M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E(2022-08-19):
USB接口有点古老,线都不好买,十几年前的mp3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20M的区别在哪里

有钱就往大了买准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有点古老,线都不好买,十几年前的mp3那种

所有线材都有配的,其实几乎都用不到,那么久我也就用过一两次而已

网友F(2023-05-04):
AD取样芯片,MXT2088吗还是MS9288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取样芯片,MXT2088吗还是MS9288

1511,最高到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