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2251-70的量产工具谁有?

楼主(2019-04-23):
群联2251-70的量产工具谁有?
新买个优盘是2251-70的芯片,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用ModeConverter v1.0.1.5_CHS.exe这个软件,也可以弄成CDROM,和普通分区,做双启动盘用,但是好像是支持的不太好,不多久,普通分区的数据就丢失,或是不读了。CDROM还是正常的,可以启动。

网友A:
量产部落有 MP_ALL_STTOOL_V37F_99_SZ_20181107这个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部落有 MP_ALL_STTOOL_V37F_99_SZ_20181107这个可以的

这个没有找到下载地址。

楼主:
这个试了,量产一直出错。
CT
0X4108,然后报红。

网友:
能搞到2307 2303 带 MLC 16K固件的工具吗?

楼主:
这是检测的,但找不到上面的软件呀

楼主:
刚用这个工具,可以识别:STTOOL_V37F_92_SZ_20181011
量产CDROM 然后成功了。但是只有一个CDROM没有剩余空间了。想重新量产,提示写保护,不让动了。杂处理。

楼主:
大神们,帮帮我呀。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试试,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这个,还是没有吧?那个高手来帮帮我呀。

网友(2024-04-09):
群联的   工具  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