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解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9-04-23):
变压器次级重绕改电压20v经过高频整流滤波给白光t12供电,可惜空载输出正常,加负载没输出,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谢谢分享!

输出还是正弦波吗?

网友:
我想知道你用的什么二极管

网友B:
如果电源正常,多半是二极问题再就是不建议用这个电源带白光,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正常,多半是二极问题再就是不建议用这个电源带白光,质量太差

...

肖特基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空载输出23v,带载没电压

网友:
功率过载了,这个才50瓦,白光70多瓦

网友:
超载了,被交警抓到直接拦下了

网友:
你要给变压器好好做个高低压隔离 不然很危险
拆下变压器,拆下次级绕组用聚酰亚胺胶带做好绝缘重绕次级绕组 用fr307 四个 做个整流桥 滤波再试试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空载输出23v,带载没电压

楼主你好,请问改造成功了么,我也是这种情况,带载压降到零点几付

网友:
老老实实用铁芯变压器不好吗,又安全

网友(2020-04-30):
整流滤波后串个47uh左右的电感再接负载试试。

网友:
这个带可控硅保护的,应该是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