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强手电钻J1Z-FF-A,拆开保养下

楼主(2019-04-23):
东强小电钻,同心度还行,拆下保养下,拆开惊呆了,居然用丝带固定电机,太有才了,目的是什么?不确定是否后期维修加工的,齿轮处没油了,准备加无色透明的硅脂油是否可行?同时请各位大神和东成电钻对比下,做工如何?有人说东强和东成是一家.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神,此机结构是否可以改为正反转加调速功能?谢谢

网友A:
丝带是固定线圈绕组的
无色透明的硅脂油是啥,打印机上用的雪油吗?那个还可以。
改为正反转加调速功能,换开关就行了。

网友:
丝带固定电机线圈的,这种方法是正确的。是电机制造工艺。

网友:
都是东成工具厂出产的,我觉得质量应该类似吧,定位不同。

网友:
丝带固定电机?你是来逗我们开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带是固定线圈绕组的
无色透明的硅脂油是啥,打印机上用的雪油吗?那个还可以。
改为正反转加调速功能,换 ...

拆开用手反转感觉不太顺畅,网上查了下说夹头是单向的,不具备反转功能,如果改反向会有火花,烦请大神指点.

网友:
看图片内部结构跟正反转带调速的电钻是一样的,只是通过丝扣连接的夹头反转时夹头与主轴连接处须由反牙固定螺丝才可以,不然夹头会自己卸下来。

网友:
第一次见用丝带来固定电机线圈的正规电的都是用一种特制绳子还会上漆,改调速和正反转完全没问题换个开关就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用手反转感觉不太顺畅,网上查了下说夹头是单向的,不具备反转功能,如果改反向会有火花,烦请大神指 ...

看看夹头里面有没有反丝螺丝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夹头里面有没有反丝螺丝就知道了

太赞了,牛,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带是固定线圈绕组的
无色透明的硅脂油是啥,打印机上用的雪油吗?那个还可以。
改为正反转加调速功能,换 ...

我不确定是不是打印机上用的雪油,朋友说是电子厂生产小家电用的,主要起润滑作用的.如图.

楼主:
如图就是这种硅脂油

网友C:
定子线包用丝帒正确,定子是两个罗丝固定的

网友:
可惜不是4轴承的

网友:
硅脂润滑效果一般,主要是隔绝空气真空密封,电钻最好不用。

网友:
230W,过小,能钻家里墙壁么?有500w左右更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子线包用丝帒正确,定子是两个罗丝固定的

图中就是传说的玻璃丝带吗?听说这种在使用中会形成许多微粒,落在皮肤上奇痒难忍

网友D:
这电钻是专用电钻,转速比普通电钻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钻是专用电钻,转速比普通电钻高很多。

师傅你的意思是,是专用电钻,可以换调速开关实现调速功能,但不要改正反转,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你的意思是,是专用电钻,可以换调速开关实现调速功能,但不要改正反转,是吗?谢谢 ...

可以换调速开关增加调速。增加正反转要看夹头行不行,反转夹头不能自己松了。这个应该类似于博世的这款,是精密电钻,高转速-无调速-无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