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求助 SANDISK CZ880主控损坏

楼主(2019-04-23):
RT,插入电脑无任何反应,怀疑是主控坏了

现在买了个银灿903的板子,想把内存颗粒换上去,请问是否可行?

另外,请教一下CZ880这款U盘,主控和颗粒型号分别是啥?

谢谢

网友:
不是终身包换的吗,去换啊

网友:
别折腾了走质保,880是TLC辣鸡

网友:
CZ880怎么差人家也是SSD主控+桥接芯片啊

才出来多久,还在报修啊,直接寄修或送修就可以了(京东买的可以在京东上选售后)

就算标签看不到也可以保修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SANDISK那边已经联系过了,可以免费更换

问题是我需要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想通过903的板子走一下,请问此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SANDISK那边已经联系过了,可以免费更换

不可行,颗粒高温吹几十秒里面数据就全没了,更别说换板子了,再者说了你换了板子人家还给你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颗粒高温吹几十秒里面数据就全没了,更别说换板子了,再者说了你换了板子人家还给你保修吗? ...

这个好像有点头疼了。。。

那数据就没戏了?

SANDISK那边要求数据恢复公司开具证明,即使U盘被暴力拆解,也可更换

网友B(2020-06-18):
不同的主控不通用.
CZ880别说主控不一样.连存储芯片的引脚都不一样.CZ880的flash是BGA252.

需要恢复数据是找同样的CZ8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主控不通用.
CZ880别说主控不一样.连存储芯片的引脚都不一样.CZ880的flash是BGA252.

BGA252和BGA272一个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颗粒高温吹几十秒里面数据就全没了,更别说换板子了,再者说了你换了板子人家还给你保修吗? ...

可以的.通过搬板可以恢复数据.前提是要主控型号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2021-08-07):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颗粒高温吹几十秒里面数据就全没了,更别说换板子了,再者说了你换了板子人家还给你保修吗? ...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拆闪存只要不是温度高的把闪存吹炸。正常拆,闪存里面的数据还是在的。搬板的话得主控一样,搬板后数据恢复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网友:
找希捷西数闪迪认证的数据恢复商,价格贵点,但是能开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颗粒高温吹几十秒里面数据就全没了,更别说换板子了,再者说了你换了板子人家还给你保修吗? ...

吹几十秒数据就没了只能说颗粒写穿了,正常颗粒没这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