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优惠购的平板灯

楼主(2019-04-23):
优惠购的平板灯,先后个入手一个,但是2个亮度差距很大,拆开给看看。
外观

通电后,明显右边一个亮一些,功率大概12W左右。

先拆不亮的那个,也就是优惠购现在在卖的

外壳拆了,里面有一层泡沫

遮光片

均光板

只有一排灯珠

这是亮的哪一个灯

有两排灯珠

通电发光看看

驱动都是一个牌子,但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打算把两个灯组合在一起,做成3面发光的

做好以后,

这个均光板有方向性的,组合在一起后,发光效果不行,最后还是装回去了。

网友:
一根小灯条,散热是问题。

网友:
拆过几种10W左右的平板灯,灯条一般都是9并/10并6串的,要超20V才行,估计暗的那个驱动有问题
等第二批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买到这种,一次很亮,一次不太亮,二合一效果也一般,坑

网友:
散热不看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灯太简陋了。。 。。

网友A:
来问问,是磨砂面朝外还是反光面朝外?

网友:
两侧背光,匀光板肯定有方向的,一般中间磨砂多,两侧磨砂少,好像有些单面磨砂,磨砂面朝外朝里也有方向。当时的诺基亚两寸屏,好像一侧背光,匀光板的另一侧离背光远的磨砂多。

网友:
一般的亚克力灯,就只有一层板,一面光面,一面磨砂面,是光面在外面?

网友B:
我前年买了有倒扣的平板灯,40/40的24瓦,灯框是铝座和这种铝合金框比厚多了,里面120只2835LED,悍在软电路板上粘在四边内框,其它和这灯一样,这灯驱动太简陋,我换了一个隔离驱动。

网友:
还好我买了两个,比你这个厚得多

网友:
头两年买了俩,还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问问,是磨砂面朝外还是反光面朝外?

一般人磨砂朝外,这样看起来有质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买了有倒扣的平板灯,40/40的24瓦,灯框是铝座和这种铝合金框比厚多了,里面120只2835LED,悍在软电 ...

那你这个像是12v恒压的,低压灯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像是12v恒压的,低压灯串,

平板灯没有12V的吧,我那个是24瓦120珠2835LED,采用30串4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灯没有12V的吧,我那个是24瓦120珠2835LED,采用30串4并

麻烦给个地址,我想要这种4并2835灯珠软灯条,我买来拆灯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灯没有12V的吧,我那个是24瓦120珠2835LED,采用30串4并

算了谢谢!不用找了,我找到了

网友:
前两天拆个,那有2835?是3014珠,50个一条,2条,写 24W。铝板用双面胶粘框边,咋散热?山寨,没发上来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两个,后面这个明显虚标,实测才6.8w,给撩一个中评,基本没用,亮度不足。

网友:
结构相近的LED灯具,亮度和LED端工作电流大小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