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爱丽舍老车驾驶室漏水拆修

楼主(2019-04-23):
前一段时间洗车,拿掉脚垫,发现驾驶室有很多水,主副驾驶室都有,起初以为是冷却液,心想要是冷却液就麻烦了,那就是暖箱破了啊,后发现水没有颜色(冷却液是绿色的),而且发动机冷却液没有减少,排除暖箱破裂,这才松了一口气,摸驾驶室下面,也不湿,排除水从挡风玻璃密封漏进来,那么水从哪里来的呢?仔细观察现场,水有可能是从门流进来的,再观察门封也密封完好,那就只有从门内饰里流进来的,于是拆开内饰,看到门内饰的一角都腐烂了,难怪车子总有一股味道,果然水是从门内饰流进来的,分析可能是玻璃外的密封条老化密封不严,水流进门里面,加上由于换玻璃升降器破坏了门内饰防水密封膜,导致水从破坏的地方流进驾驶室,于是从网上买了防水密封胶带,把破坏掉的内饰防水膜补好,这样子应该不会漏水了,正好这段时间下大雨,驾驶室没有漏水,效果还不错。

这是密封的样子,密封前由于手脏,没有拍照

门板都腐蚀了,怪不得有味道

门外玻璃密封条有缝隙,估计水从这里漏进去的

网友:
怎么变成这样了

楼主:
换玻璃升降机的时候破坏了防水保护膜,修理厂包括4S店都没有重新进行密封,加上自己长期没有注意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A:
玻璃往下漏,应该有排水孔啊,怎么会到车里?即使没有这层防水胶,都不应该往车里漏的啊,直接从门的排水孔排走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往下漏,应该有排水孔啊,怎么会到车里?即使没有这层防水胶,都不应该往车里漏的啊,直接从门的排水孔 ...

可能排水口排不赢吧

网友B:
车门的水漏到了车里面?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即使防水膜漏水,可是还有一层门板隔着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门的水漏到了车里面?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即使防水膜漏水,可是还有一层门板隔着呢啊 ...

门板不密封,缝隙与驾驶室是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门板不密封,缝隙与驾驶室是通的

那看来是车辆设计问题了,去坐引擎盖上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是车辆设计问题了,去坐引擎盖上哭

这不是车辆设计问题,没法做引擎盖哭啊

网友:
前门的话好像要把门打开才会有水滴出来

网友:
车门内的排水孔堵了吗?

网友:
老爱丽舍还是很好开的

网友:
排除法 不错 慢慢来

网友:
门外密封条有缝隙正常,主要是车门内有防水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