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纳胜RS-40驻波表拆解研究

楼主(2019-04-23):
驻波表买了一段时间,烧了电台后,我才怀疑驻波表有问题。跟别人借驻波表对比,发现天线驻波非常高,而我的驻波表测量却正常。因为已经过保,且没有相关资料,只好拆解研究.。

把后盖标签纸揭掉,拆掉3粒螺丝,就可以看到内部电路。其中有5个可调电阻,白色的3个猜测是15/60/200W三档的校正电阻,其余2个应该是正向和反向功率的校正电阻。还没找到校正方法,暂时不动它了。

网友(2021-02-28):
我也有一台纳胜RS-40驻波表,UV段的,使用起来感觉还可以呀。你这驻波表外观看似有点惨

网友A:
这个表准确性怎么样!

楼主(2021-04-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准确性怎么样!

我从天空买的,一放就过保了,再用时发现不准,只能自己用个假负载校准了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个不建议购买,非常不准

网友B(2021-11-21):
我的功率已经严重失准了,5w档测手台能出来15w

楼主(2022-12-08):
引用 网友B:
我的功率已经严重失准了,5w档测手台能出来15w

自己动手校准吧,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