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卡通兔电池漏液烂电线

楼主(2019-04-23):
同事拿来的卡通兔,电池漏液后没反应

应该自己先前处理过了,烂的不算严重

结构都在身体的圆柱内,

电池盒取下后发现只是负极接线烂断

把电池盒清理干净,把电线焊上

开拆时以为自己有长的扎带呢,没想翻找一圈都没有

只能断口连接一下,铜丝多卷几圈

2侧面加点锡加固

恢复后,把扎带穿绒布收口

2手臂红色圆圈部位是开关,会一边播放音乐一边摇头晃脑。

网友A:
以前给孩子也买过类似的,好像是熊,手上有按键,按下唱歌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给孩子也买过类似的,好像是熊,手上有按键,按下唱歌啥的

怀疑是一样的机芯,换个外观,换个音乐芯片

网友B:
扎带的固定很奇特,用了铜丝和焊锡,不知道能不能把两段尼龙热熔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带的固定很奇特,用了铜丝和焊锡,不知道能不能把两段尼龙热熔连接在一起。 ...

火候不好容易断

网友(2020-06-27):
太简单了!!又是玩具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