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盒子mini电源板R11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9-04-23):
求助!小米盒子mini电源板R11阻值是多少

网友A:
没看到电阻啊,你把电阻拍个照,电阻上有字,根据字就可以知道阻值,不然你就得去找别人拆机的照片里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阻啊,你把电阻拍个照,电阻上有字,根据字就可以知道阻值,不然你就得去找别人拆机的照片里面看 ...

电阻烧了,我把电阻焊下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阻烧了,我把电阻焊下来了

网络有图片都看不清

楼主:
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为难。

网友:
跑跑线路,上网搜个差不多图纸

网友(2019-12-02):
我告诉你,你把你的emmc备份一份,发给我好吗?

网友:
这种找图纸难了。先上个100K差不多的的看下吧,慢慢试

网友:
IC1 应该是PWM R11右边应该是NMOS 根据 网上找PWM参考图找到这个阻值很容易的

网友(2021-05-09):
R11阻值是2R2 图片发不出来,请问你有这个备份跟刷机工具吗?手头好几个都黑了而且都是emmc坏,可否发一份给我吗?邮箱zhuangxuehui@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