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测路易华登28瓦经济款球泡,实测25瓦左右,最高温85度。

楼主(2019-04-23):
拆测路易华登28瓦经济款球泡,实测25瓦左右,最高温85度。

室温25度点亮2分钟,外壳42度,升温还是比较快的。
整灯350多克,挺有分量的一个灯。
参数都作在灯壁
4个螺丝固定

拧开4个螺丝就可以分离
驱动还分两个版本28瓦和38瓦,驱动挺小巧的。
驱动电压124伏
电流0.148安

觉得发热太大的同学,可以把让R2改小,功率就会下降,发热就降低。

散热器厚道测量,都是2MM,比较厚道。

内桶,可惜是空心的,如果是实心的就赚翻了
内筒高度
分离装饰板
这算全家福?
灯板
没有涂散热硅脂
既然打开了,就上一点,心理安慰一下。
涂好散热硅脂安装好
灯板直径60MM
装饰板
装备测温,选了个靠边的灯珠
室温29度,比昨天温度高了4度

最后最高温度停在85度就没有再升上去了。

网友:
铸铝的壳子,也不错了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电源会不会闷烧啊

网友:
这散热够大,看着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造型还可以,用料也还行。。。。。

网友:
这和LV是什么关系

网友:
路易华登好吗

网友:
我的今天刚到

网友:
散热真实在啊

网友A:
买了3个,散热片实在

网友B:
这个灯散热用料还是挺不错的,但灯珠的显色指数不高,晚上照射出来的光看东西不舒服,不如长虹的灯显色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散热用料还是挺不错的,但灯珠的显色指数不高,晚上照射出来的光看东西不舒服,不如长虹的灯显色性好 ...

都是大棚或者门口照明用的。室内的灯建议由一点黄。

网友:
这种灯功率大,要寿命长最好降功率使用和加个小风扇

网友C:
建议降低到13W用,寿命应该能延长一些。加风扇的话,需要考虑风道,和电压合适的滚珠风扇,含油风扇在里面高温容易变干很响,然后风扇转轴抱死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降低到13W用,寿命应该能延长一些。加风扇的话,需要考虑风道,和电压合适的滚珠风扇,含油风扇在里面 ...

在色环电阻R2并一个电阻或者直接短接R2就可以降低功率。

网友:
居然能达到24瓦!
楼主的工具很整装啊,测直流电流太方便了,我每次测都要先短线再串联测,提心吊胆的,生怕开路~

网友:
那两个装饰板取下来之后,那个白色亚克力灯罩怎么拆下来,太费劲了

网友:
你这样测温不准的,应该灯头向下让热量向上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散热用料还是挺不错的,但灯珠的显色指数不高,晚上照射出来的光看东西不舒服,不如长虹的灯显色性好 ...

嗯,是的,晚上很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3个,散热片实在

优惠购里面的,25包邮我买俩,好像买贵了,有同款便宜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