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945GCMX-S2换电容并修复

楼主(2019-04-23):
今天翻东西,无意间看见这套主板,闲的慌,加电试机,kao,只见风扇转,不见有显示,仔细观察发现有6颗6.3v1000uf电容组团怀孕,看来只能换了,家里从来就没买过电容,只能拆件了,又找到一块比这块还老的主板,电容没有正好的,比较接近的是10v1000uf,就它了,第一次换电容有点小紧张,还好经过努力终于完工,上电成功点亮,收摊儿,吃灰。没换前忘了拍照了,请大家看换后的图。

网友A:
都没用还换了干嘛,换了也用不上啊

网友:
我手上几块老主板都被我拿来当料板了,需要的时候就去上面拆贴片电阻啥的,挺好使

网友B:
也没见很明显的隆起吗?至少防爆纹还是好好的

网友:
家用也鼓?超过电容允许工作电流了吧!我以前换的整块主板全部高温怀上了

网友C:
这主板还带IDE接口

网友:
手头还有块跳楼康的915,那天有人要还拿来点亮了一下都正常,电容也没怀孕

网友:
技嘉945GC的电容质量这么差?
Intel原装风扇真不错

网友:
这个主板看上去是945,其实很厉害的,BIOS升级后可以上很多775的U

网友D:
换电容紧张个啥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见很明显的隆起吗?至少防爆纹还是好好的

拍照角度问题,确实都鼓了,只是没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紧张个啥子呢

没干过这活儿,拆电容时怕把pcb上的线路杵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还带IDE接口

不仅IDE还有软驱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用还换了干嘛,换了也用不上啊

闲的,看我头像!

网友E:
手艺不错,上的什么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上的什么U?

e2160,超到2.4G没问题,内存太小了,才1G667,手头没有二代内存。弄着玩儿,没什么用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e2160,超到2.4G没问题,内存太小了,才1G667,手头没有二代内存。弄着玩儿,没什么用处。 ...

这U 超频起步就是3G 再加点吧 要不然性能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U 超频起步就是3G 再加点吧 要不然性能太差了

谢谢,有时间试试,内存频率太低了。

网友:
945也就吃灰了~

网友:
这945做工有点差,我有块报废的鸡假945供电部分是固态的,需要东西就到上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