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e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19-04-23):
Leme蓝牙耳机简介:

Leme蓝牙耳机

Leme

调节按键

拆开耳机罩

左右单元

耳机罩

撬开一边耳机壳后盖----主板边

撬开另一边耳机壳后盖---电池边

电池边

电池

电池边小板

主板

主芯片CSR8635&存储芯片FM24C128A

主芯片CSR8635简介

存储芯片FM24C128A简介

耳机单元

两个单元连接线

单元连接线

全家福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看芯片还行

网友B:
OPPO有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仅仅按键外壳模具稍有区别。这个耳机低音比较强劲。主要问题是链接两头的排线根部容易折断,分析应该是经常伸缩耳机造成排线频繁折叠所致。因为造型所限,该机把电池放在一边耳机单元后面,电路放在另一边耳机单元后面,用软排线相连。常见现象一边无声,不开机等都是这跟排线所致。修过好几个,都是这个问题,后来用耳机线去外皮后替换修复。带外皮太厚,头梁里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还行

没听过这耳机,看价钱属低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PO有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仅仅按键外壳模具稍有区别。这个耳机低音比较强劲。主要问题是链接两头的排线根 ...

排线就是容易折断。

网友:
一百块钱买个蓝牙耳机还想要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