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只能测一半数值,大神帮忙看一下啥情况

楼主(2019-04-23):
万用表只能测一半数值,大神帮忙看一下啥情况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档位是dc20v?????   切到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是dc20v?????   切到2v!!!!

切了,小数点就会左移,数字还是一半,现在左边只有一位。

网友:
电阻正常不?如果电阻正常就是基准电压偏了,差这么多像电压基准分压部分有坏件或虚焊,着重在低端检查

网友B:
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

缺电,屏幕会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电,屏幕会有提示的

我开始也以为缺点,后来试了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D:
若,电池正常的话,
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拨盘接触电阻偏大

网友:
把检测到的数值乘以2之后,和实际值差别很小,说明检测功能是好的、显示也是好的。某一个取样的基准出问题了的几率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电池正常的话,
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拨盘接触电阻偏大

感谢回复,我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基准漂移了

网友E:
看里面是不是有个校准的电位器,调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里面是不是有个校准的电位器,调节一下

关键是不懂怎么调,正用着的也没调过

网友:
说实话,老板该换表了!

网友:
扔门外,重新买一个

网友:
楼上有位说的对,先看看电阻档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最起码证明分压电阻,芯片以及积分电路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基准电压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