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量USB 小风扇 拆机测评

楼主(2019-04-23):
最近收到一个倍量的小风扇 上18650充电电池的,可以接usb充电

充电接口micro USB的 无极调速 还带摇头的

可以安装2节18650电池,已经送了两节可以直接用

电池特写

1A放电测试一下电池容量

单节1A放电1359mah 两节一起在2700mah左右

上螺丝刀开拆

两节电池独立接入主板,好评

主板链接线采用了插座的形式链接

摇头电机

5vUSB供电 电流0.61a

4.2v电池供电电流0.72a   算了一下开最大档用原厂自带的电池可以连续使用4个小时左右

USB充电电流 1.5A左右

网友:
高级货可调速

网友:
这么小一个电扇还弄个摇头功能,虚头巴脑

网友:
謝謝分享 下单撸了个普通的。这个不错? 带摇头功能的就高级了。 期待造型在设计高大上一些的。

网友A:
厉害了,写的真详细,我买了他们家另外一款带摇头的,上班用不直吹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B:
多少钱?风大不大?

网友C:
多少钱入的?带摇头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写的真详细,我买了他们家另外一款带摇头的,上班用不直吹还是挺好用的 ...

年纪大了,直吹受不了。无刷的 最低档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风大不大?

风量开到最大还是挺大的。站在3米外还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入的?带摇头还是很实用的

整套是好像是60几块样,倍量旗舰店买的

网友D:
竟然还带摇头的,看板子做工还行,主电机是无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套是好像是60几块样,倍量旗舰店买的

那不合算,这东西超过30我都觉得亏,买个十几二十块的用还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带摇头的,看板子做工还行,主电机是无刷的吧?

看风扇的圆形贴纸,有个凹坑,里面是含油轴套和转轴卡簧,应该跟电脑风扇一样的无刷,价格好像60多元。我那附近市场里虽然15到30元,但很多变成有刷电机,没前年的无刷耐用点。3扇叶跟康铭KM691同款。要是摇头用步进电机更好了。

网友:
空间还有很多,再整个升压充电电路进去

网友:
60块贵了,普通版本也就10块,多个无级调速、一节18650、一个摇头功能,算它多20也就30块,更何况连充电宝和照明功能都没有。

网友E:
USB风扇还要加一个红外遥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风扇还要加一个红外遥控就好了。

我滴妈呀,成本又要增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风扇还要加一个红外遥控就好了。

可以用esp8266 改个Wi-F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