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小主机百兆网卡加电阻改千兆问题

楼主(2019-04-23):
买了小主机,卖家一般都是+20元帮改好,最为折腾一族,怎么可能要别人改,省一毛是一毛。

机子回来后,开始做功课,发现网上很难找到系统的,思路明确的改机教程,大多是一带而过的R186,R141补上电阻或短接;

又有人说直接短接会造成网络不稳定等云云。

于是继续找,本坛又有坛友说装10欧姆电阻即可。

于是拆机拍照,找电阻位置;我的机子是单网卡的,发现所有元件只装一组,另一组是空的,如下图,黑板字难对焦,凑合看吧:

图中,R186上面的电容全空,可以判定这是省略的一组元件号;而电阻R141什么的电容齐全,所以理解为短接或补上两个电阻是针对双网卡的说法。

其实单网卡,只要补上对应的R141即可,当然其他的主板我没见过,可能元件号不同,但是道理就是一个网卡只要补一个电阻,期待本坛大神能提供个官方图纸,指出一下这个电阻的用途的官方说法。

以上抛砖引玉,希望矿渣能火一把,让大家折腾一段时间。我的机子BIOS日期是2019年1月10日的,不知道是不是山寨无节操瞎填的日期;总体感觉很新,硬盘运行19次,合计1小时的。

重新补个清晰点的图(真是讨厌黑底版),红色的对应位置R141是要补的单网卡电阻,据说10欧即可;绿色的是另外一组省略的网卡,双网卡的需要补R186.图中,对应的UL22钳位二极管是空位。

蜗牛星际矿难小主机之我见兼小制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5

网友:
找下芯片的原理图对着看下就知道了,又不是BGA封装,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A:
日期是准确的吧,这机子就是这时候出厂的,楼主这带硬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期是准确的吧,这机子就是这时候出厂的,楼主这带硬盘的?

16G硬盘算么?

自己有几个硬盘准备用上,随时可插,不费电。

网友:
入得b双 16g当场翻车 找商家回血15 花了240含邮 焊接还是很有难度的,小手一抖就是车毁 另外深水宝55拆机盘1t  愉快玩耍中

网友B:
我买的B双的,卖家送的10欧电阻,回来后发现电络铁焊难度太大,最后用风枪吹上去的。你的图上应该是补R1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B双的,卖家送的10欧电阻,回来后发现电络铁焊难度太大,最后用风枪吹上去的。你的图上应该是补R141 ...

补元件我是知道哪一个的,就是没有系统的说明为什么要补?这芯片这样设计的目的。
至于电阻,我压根也没指望补,千兆无线用用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元件我是知道哪一个的,就是没有系统的说明为什么要补?这芯片这样设计的目的。
至于电阻,我压根也没指 ...

USB 3.0 无线网卡?无线跑下来实际速率多少?还要受周围环境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元件我是知道哪一个的,就是没有系统的说明为什么要补?这芯片这样设计的目的。
至于电阻,我压根也没指 ...

千兆无线占用一个USB3.0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3.0 无线网卡?无线跑下来实际速率多少?还要受周围环境影响。

平时看看电影什么的,百兆无线就可以了,反正有个3.0的口,用用也无妨。

可惜无法内置了,否则后背打个孔装个SMA端子;可惜了。

网友C:
就是这样改的,速度怎么样,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改的,速度怎么样,稳不稳?

结论还没大量涌现,说明用着至少没问题。

等等大家的反馈吧。

网友:
买到赚到了

网友:
手机拍的话,有手动聚焦,也有定焦,先找个容易聚焦的物体定好焦距,再移动到需要拍照的地方

网友:
速度怎么样,稳不稳?

网友:
现在正在用蜗牛A款双千兆回复,一个月没关机了

网友:
看了intel I211手册,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 ... oller-datasheet.pdf
应该是通过控制字SDP0/SDP1/SDP2/SDP3设定决定的,或者这么说,通过定值跳线电阻来设定连接速率。

网友D:
告诉楼主一招,可以去马云家买“导电银漆”,对准位置涂上,然后电吹风吹3分钟搞定,我的就是这么干的,和焊接比难度基本位0.目前已经稳定运行3天,还实验了拷贝1.2t日语学习资料稳定千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楼主一招,可以去马云家买“导电银漆”,对准位置涂上,然后电吹风吹3分钟搞定,我的就是这么干的,和 ...

你的HDMI有没有问题?

我的HDMI无输出,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