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单贴正常 双贴有问题?提示No Response

楼主(2019-04-23):
颗粒是PFG36,单贴能量产出来读写,但写入速度却是波浪形的起伏。。双贴就提示No Response,这俩问题怎么破?

网友A:
短接tsop焊盘29/30脚接上USB口,工具认到后断开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tsop焊盘29/30脚接上USB口,工具认到后断开短接

已经焊了bga颗粒了,还能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焊了bga颗粒了,还能短接?

你焊接BGA颗粒也不影响到TSOP的针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焊了bga颗粒了,还能短接?

bga焊点和tsop焊盘连主控都是同一根线,并不影响

网友(2022-09-29):
3281单贴正常,双贴提示这个错误是啥意思呢?短接后能正常量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