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问下,网上很多黑群,完全洗白的都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4-23):
之所以是斗胆,是深知这是问别人的发财路子,。但是很好奇。
搜索网上的信息,整理如下:
1)单纯SN,只能用于安装群晖系统
2)洗白的SN,可以用于访问图片之类的
3)SN+MAC,实现白群晖的全部功能,包含QC(quickconnect)快速连接
××××
我个人猜测,
全白的SN+MAC有以下几种来源:
A:某些人找到了群晖的SN+MAC 计算原理,使用这个算法自己算出的
B:群晖公司的员工做的黑产
C:通过特殊手段,拿到的正版SN+MAC。
×××
不论怎么样都有被封的可能。
目前全白报价:50-60RMB
半白报价:10-30RMB
×××
坛友的切身体会如何? 有没有成功洗白,且稳定运行的?

网友A:
我觉得群晖厂家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的人越多,买正版的人也越多,产业链起来了,就是行业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群晖厂家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的人越多,买正版的人也越多,产业链起来了,就是行业老大。 ...

跟微软一个套路,我是老大,我就是标准。

网友:
先用盗版把市场做大  然后再打击盗版

网友:
我是半白找的评价、晒图 有公网懒得全白

网友C:
不洗,直接拿ddns用

网友:
京东晒单抄序列号就行了啊

网友:
洗白也会有被封号的可能啊,序列号和人家正版的冲突了就不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洗,直接拿ddns用

求教,用的什么ddns?

网友:
卧槽,我全白150的算什么啊?好像被坑了的样子

网友:
洗个毛!动态域名用得爽爽的!

网友(2019-05-27):
全白花了15,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公司内网隔离的群晖序列号洗白的 不怕被封

网友:
半白还要花钱买?网上一堆

网友:
半白就行了   群晖官方的那个外网功能太鸡肋了  速度太慢     自己搞个有公网的宽带  安逸的很

网友:
建议半白加内网穿透。网上有教程,如果不会搞某宝找js设置。千万别买nas伴侣哪个转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用的什么ddns?

可以用ddnsto.com,在梅林路由安装

网友:
楼主说的半白是指修改黑群引导文件VID和PID数据,全白是修改SN和MAC数据吧?
现在好像群晖对洗白抓的比较严格,发现全白了有可能就锁死数据,导致数据无法读出了。
如果家里的网有外网IP地址,用DDNS加上内网穿透设置即可,不要用群晖自己的QC(quickconnect)功能,很容易被封的。
如果不在乎电费,半白都不需要。半白只是让机器不把引导U盘识别为USB设备,这样硬盘就可以休眠了,可以省点儿电(一块3.5寸硬盘的功率大约6-8W吧),不过据说有些非NAS硬盘频繁休眠会导致C1错误增加,影响寿命。

网友:
搞定公网IP就行了,申请个域名,再加上动态解析,考虑安全的话再申请个SSL证书,就搞定了,不需洗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微软一个套路,我是老大,我就是标准。

应该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