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高压损坏的联想65W/20V笔记本电源拆机维修

楼主(2019-04-23):
『X拆解』被高压损坏的联想65W20V笔记本电源拆机维修
各位还记得那个14V的三星电源吗?也在这一场高压中牺牲了。。『X拆解』给6口快充板子匹配三星14V3A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50当然,修复好这个联想也是运气,主要也是正品才可如此,而高压只损坏了高压电容,手里有几个,但是尺寸都不大适合,于是网购了几个,换上就彻底复活了,现在在服役中。

背面都是参数,看参数做个白光电源也是杠杠的。

因为不是自己捡漏的东西,所以直接上铁锤,发现没什么效果,最后用温总的夹铜线方法,还是很紧

最终直接暴力用刮刀直接对着缝隙敲几下开壳,当然,不管何种开壳方法肯定是会损伤点外壳的。

屏蔽铝罩是真的,焊接在电路板上

开壳过程中一对油腻的电容电解油,清理干净后拆下高压电容测了一下,容量都不行了,拍下参数上网购买配件

为了确保能正常使用,还是拿个备用超尺寸的高压电容试一下,发现换个电容就正常20V电压,没装高压电容只有8V输出,来个大神解说下。

网购好的电容,一颗2元多,还不包邮,邮费只要4元,买了5个备用下

测下各个容量都不超过120uf标准电压,是不是岛国也开始虚标了?

焊接好高压电容后记得屏蔽罩焊接下,否则就跟没有屏蔽罩效果一样

屏蔽罩有点变形卡不住,用绝缘胶带捆住一下。

然后就投入使用,至今未发现不正常。

全文完,今天三星的电源芯片到了,顺便买了几个保险,期望再被高压损坏不要坏太多就好了。

网友:
都是图,解说员没在,,,,,,

网友:
拆机现场很干净呀,看小手营养的也不错~

网友A:
拆开的第一张怎么感觉上面都是水珠?

网友:
意思是电容坏了,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好看好看,就是好看!~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辛苦

网友B:
经受高压洗礼,竟然电容没炸、没怀孕

网友:
里面看起来质量不错,值得修

网友C:
外面那个铝壳,如果散热够,不要行不行?

网友D:
这电解误差有点大啊,120μ的从105-135都有夸张了点

网友:
接近无损开壳了~

网友:
这开壳手艺很不一般  ……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上次在大叔那淘的剪线货

网友:
头像咋不动了?

网友:
捡到过一个一样的没有输入线,输出线只剩一段,通电测试是好的,就没打开(做白光电源了),这次看见内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那个铝壳,如果散热够,不要行不行?

铝壳是为了屏蔽,不是为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第一张怎么感觉上面都是水珠?

电容电解油,清理了半天,整个电路板里都是,包括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解误差有点大啊,120μ的从105-135都有夸张了点

你也发现啦,说明这电解不行,2元真不值,我一般买国产正规货,每一个容量都差不多,不迷信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受高压洗礼,竟然电容没炸、没怀孕

污染物主要是电容电解油,那必然是电容炸了,不然油怎么喷出来的。只不过这次没从顶端泄出,也许是其他位置往外呲的,所以看顶上觉得没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