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ks-1250电源适配器有一个原件烧了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2019-04-23):
拆了个适配器有一个原件烧了,请大神看看是什么原件.能不能修好。谢谢

网友:
图不清晰,如果芯片上面有字,最好提供一下上面的字是什么,不然没办法判断

网友:
理论上,任何坏了都可以修好

网友:
应该是功率件,附近的铜箔都烧断了,也不懂拆下来查

网友:
二手电源很便宜的,如果手中没有合适的话,你直接找个台式机电脑先用着再说

网友:
看不清楚是啥啊~

网友A:
传说中的换壳电源,剪线了直接焊在板子背面,换个新壳印张标签贴上去
看高压部分有几个焊点好像有打火的现象,似乎是短路引起的,保险、开关管、整流桥等都要检查,那个U2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换壳电源,剪线了直接焊在板子背面,换个新壳印张标签贴上去
看高压部分有几个焊点好像有打火 ...

应该是烧了,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U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