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思3798芯片盒子更换遥控器,一直不成功

楼主(2019-04-23):
海思3798MV100的盒子在市面上相当普遍,一般都是移动魔百盒的,可以使用摩百和的遥控器
有一款某IPTV的盒子也是用的这款盒子,但配的遥控器和移动的不通用,
如何还用原来的遥控器呢,网上说改key.xml文件,我已经把原机文件,替换了这个文件后,但仍不能遥控

在网上查找了好多资料,也替换了keyfunction.xml,仍然不行
请教各位,除了替换这两个文件 外,还有哪些与遥控器有关的文件
或者还有其它可用的方案

补充内容 (2019-5-4 11:32):
有能搞成功的送盒子一套,具体可内信联系

楼主:
求助,没有行家吗,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没有行家吗,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会破解的看过来,能破解盒子,改个盒子遥控更容易吧
行家过来,搞好了送盒子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破解的看过来,能破解盒子,改个盒子遥控更容易吧
行家过来,搞好了送盒子一套 ...

替换  remote.conf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  remote.conf    文件

谢谢,不行的,
这个盒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B:
替换不行就修改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换不行就修改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请行家高手指点

网友C(2019-06-03):
可惜手头没有这样的盒子,没法研究

网友D:
重新找个包刷机,我的试了3个刷机包才能正常用遥控。

网友:
手机载下遥远精灵,用手机遥控,兼麻烦,买个学习型遥控器,直接手机遥控器学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手头没有这样的盒子,没法研究

3798MV100,很常 见,原来是某IPTV运营商订制的,可以刷成魔百盒及第三方固件,我现在就是想刷成第三方的,但利用原来的遥控器,而不用中国移动的遥控器,就是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找个包刷机,我的试了3个刷机包才能正常用遥控。

3798MV100,很常 见,原来是某IPTV运营商订制的,可以刷成魔百盒及第三方固件,我现在就是想刷成第三方的,但利用原来的遥控器,而不用中国移动的遥控器,就是这个想法,

网友E:
搞个通用的蓝牙遥控不行吗?以后这个盒子不要了,遥控还可以在下一个盒子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通用的蓝牙遥控不行吗?以后这个盒子不要了,遥控还可以在下一个盒子上用。 ...

我主要是想利用原来的遥控器

网友F:
应该还有一个文件要改Generic.kl,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有一个文件要改Generic.kl,键值

改过了,也不行
谢谢关注

网友G:
以前买个外贸盒子,配的遥控没有 菜单 这个按钮 ,要些APP要用到菜单切换源很不方便,原来是在盒子安装TVRemoteIME这个APP然后在手机输入地址打开才能按菜单 (TVRemoteIME这个软件比悟空遥控好用,又没有广告)
网上找又没有对应的固件,后来照着这个  更改安卓机顶盒或一体机遥控器键值映射关系步骤:(yjh)  帖子的办法搞好了,
我在老站还发过个帖子 INT BOX I8 S912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买个外贸盒子,配的遥控没有 菜单 这个按钮 ,要些APP要用到菜单切换源很不方便,原来是在盒子安装TVRemot ...

谢谢关注
老论坛相关的帖子我都看过了,关键是这个遥控器在这个ROM中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不是键值的事

另外,即使是同一个遥控器,在不同的盒子的固件里,是否有不同的键值?

网友H:
我有办法,96990993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办法,969909933

已经邮寄给高手去处理了,有点棘手
他处理不了请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