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白求教20V手电钻扭矩问题

楼主(2019-04-23):
我手里有威克士洗车器还有鼓风机绿色的,所以手里有两块大脚板电池。
本来想着买个威克士189,结果后来又看到大有5283.
现在纠结他们的扭矩。
威克士189写的扭矩是60,我问了下客服说是硬扭。

而大有5283写的是

这差距太大了啊。我看了下得伟的扭矩是70.
虽然我是家用,但是威克士 和大有这个价格差不多,扭矩能错一倍,我很不解。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这俩电钻没买过用过,更没拆过,所以不好说!各品牌的18v的电钻,冲击钻,扭矩从40NM一直到130多NM的,都有!所以,威克士189硬扭60NM,以及大有5283,硬扭120NM,软扭55NM,都算正常范围。谁知道了解他们内部齿轮箱结构呢,为何大有的电钻可以达到旗舰18v电钻的主流水平,而威克士18v电钻,属于18v电钻扭矩的中低端水平呢!

有可能大有5283的齿轮箱的齿轮比威克士189的多一级、或者电机功率大一级,或者电池输出功率大一级……亦或大有参数虚标,都有可能吧!

网友(2020-01-18):
大有的转速还高,应该是电机功率达

网友:
大的锂电钻都差不多,扭力都挺大的,家用一般用不上,我的大钻都是上5个粗自攻丝,打钻尾丝用,拧个小螺丝太沉,

网友:
大有电机大一圈,威客士18电钻没有优势。之前就有拿威客士有刷和大有无刷的提问,威客士价格不够实惠。现在有刷无刷价格都差不多了。现在旗舰电钻,大有,牧田,得伟,米沃奇价格差距也越来越小了。1000元米沃奇和得伟活动降价也快了,套装算下来均价差不多电钻全套750元左右

网友:
18v只是驱动电压,具体得看这个型号是否定位在该品牌改型号旗舰级别,等于德伟得7xx系列,最低到最高也有区别的啊,这个就得看电机的功率了,至于电池与控制器都是根据电机配套的这个倒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