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网件JGS724千兆交换机

楼主(2019-04-23):
前两天50块钱收了一台不通电的网件24口千兆交换机,上图:
本来想着捡漏的,一般这种不通电大多是电源板坏,拆开一看电源好的,电容也不鼓,顿时眉头一紧感觉事情并不简单:(电源做工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量了下电源果然没毛病,量主控供电无电压,电源管理用的是5236QSC,料板上找了个isl6227换上还是无电压,

再拆掉了量供电阻值只有8欧,到这时只能用上绝招了:烧鸡大法
烧了1分钟中间的交换芯片发烫,370度风枪从背面伺候,只干下散热片,

再从正面取下芯片,

再次上电,终于不短了。

手头也不可能有这芯片,所以也就不再继续折腾了,24口交换机就当16口用吧,

只能说是一次不完美的修复,但是也比翻车强

这个是5V的暴力风扇,声音有点吵,不过工作正常

再上两张细节图,背面:

(各位老铁可以的话打赏点M币,下次有时间分享一下上一次海康硬盘录像机的翻车案例

楼主:
版主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张图删掉,为什么我重新编辑都删不掉那张带号码的图

网友A:
一般不开机的风险比较高,50块钱这价格我一般不会收的,兄弟运气好,还能当16口千兆用,这波不亏

网友:
家里在用jgs524

网友:
还能这样玩,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开机的风险比较高,50块钱这价格我一般不会收的,兄弟运气好,还能当16口千兆用,这波不亏 ...

还好还好,差点翻车

网友B:
这类品牌的这类产品,不开机故障电源损坏的概率真的不算高!能简单修复的肯定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品牌的这类产品,不开机故障电源损坏的概率真的不算高!能简单修复的肯定修复了~ ...

大品牌的做工用料都比较好,一般不会坏,坏的话一般也不是小问题,不好修,比如显示器,同样不通电的情况,品牌的一般都是整流桥跟一堆芯片都烧了,反而杂牌的一般换换电容或者二极管就搞定。

网友C:
可以只断开主控供电而不吹下来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ge

网友:
那天我看到几十块千兆交换机主板,好多都给拆出主板卖的,看的都心疼,有TP,腾达,网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断开主控供电而不吹下来吗?

然而并不可以

网友:
现在交换机的集成度是越来越高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K1 0元出世之前,差点想买网件的无线路由,还好对方不降价,最后K2弄了两台,一台用着,一台库存备用。

网友:
分析得真详细啊

网友:
海康硬盘录像机的翻车案例

网友D(2019-11-09):
我有部GS724T,突然不通电(电源灯和端口灯所有指示灯都不亮),难道也是芯片问题?

网友(2019-12-24):
引用 网友D:
我有部GS724T,突然不通电(电源灯和端口灯所有指示灯都不亮),难道也是芯片问题? ...

电源挂了

网友(2020-03-16):
昨天晚上一个其他牌子的千兆交换机,用的好好的,突然灯全部灭了,电源确认是没有问题的,断电在通电,指示灯闪烁了下,全部就灭了,今天又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交换机,刚才有出现这个问题,现在问题和你的一样,风扇正常,但是所有灯都不亮了,愁死我了,大师们能说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至于维修我只能参照这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