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简单的电脑电源风扇温控调速电路图

楼主(2019-04-23):
请问大家有没有简单的电脑电源风扇温控调速电路图,入了一个矿电。12伏0.8安的风扇,没有调速很响。手上有的材料:ntc48d,ntc10d,a928a,a1015

网友:
国产电源都没温控电路

网友A:
手动调速可以没,用个LM317加上电位器,这样最简单

网友:
我直接串5.1欧珐琅电阻,挺好的

网友B:
lm2596模块,可调电阻串一个温敏电阻,OK

网友C:
一个nmos,一个热敏,一个电阻

网友:
能温控最好,

我的台机,电源、CPU、显卡三个风扇全7806降压,高温天也OK

电脑搞到CPU100% 运行15分钟,风扇出风微热为标准,玩游戏的最好不要风扇降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速可以没,用个LM317加上电位器,这样最简单

求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nmos,一个热敏,一个电阻

求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6模块,可调电阻串一个温敏电阻,OK

求详情。。。。。?。

网友:
我觉得直接串一个电阻最简单省事

网友:
这个贴子中的电路很不错可以给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49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电阻并联一个45~60镀的常开温控开关,开关固定散热片上,平时风扇低速运转,温度过高时开关短路电阻,风扇全速运转。

网友:
这个简单不?

具体可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4262

网友(2019-09-05):
直接风扇串个ntc热敏电阻就行,温度越高阻值越低转速就会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