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驰电陶炉,所谓的无极调控?

楼主(2019-04-23):
网页宣布是无极调控,搞得很神秘。结果就是一机械温控片,没有可控硅的这种方便调温

网友A:
电陶炉难道就是电炉?

网友:
我去,这架构真心简单,简洁得要命啊

网友:
电炉+陶瓷底板=电陶炉

网友:
名字起得真好听,就是个电炉子。

网友:
这种开关频繁拧来拧去容易坏吧?

网友:
好像可以用来批量拆铝基板上的灯珠,只是调温开关有触点寿命问题,就怕变成一直接触不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难道就是电炉?

就是以前电路换个包装和名字

网友B(2019-07-05):
这个太坑了,以前的电陶炉至少还是可控硅电路调压的

网友(2019-12-31):
多谢分享,9块钱是不是都多。

网友(2020-06-25):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坑了,以前的电陶炉至少还是可控硅电路调压的

我有个外观类似带数码管显示的,有空拆来看看,顺便和电磁炉对比(慧厨49也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