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遥控器天线问题

楼主(2019-04-23):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天线在哪,谢谢

网友:
凭什么断定有天线?这不是红外遥控器吗?
就这照相水平,将来把妹有点捉急啊。

网友A:
那根弹簧应该就是吧~

网友B:
这个电路那么简单,也没有蓝牙或者WIFI芯片,所以信号的发送应该是那个黄色丝印445H的负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那么简单,也没有蓝牙或者WIFI芯片,所以信号的发送应该是那个黄色丝印445H的负责吧 ...

那是个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那么简单,也没有蓝牙或者WIFI芯片,所以信号的发送应该是那个黄色丝印445H的负责吧 ...

那明明是455H,是个455KHz晶振

网友C:
455kHz一般不是红外遥控器才用么。

你看第一图那4个白色的灯会不会亮,不会亮就是红外遥控,没天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根弹簧应该就是吧~

那个是卡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卡电池的。

有时候是一物多用,还可能是用印制板的铜箔做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一物多用,还可能是用印制板的铜箔做天线。

你在哪里见过直接连接电池正极或者负极的天线,举个例子。

网友:
这个是典型红外线遥控器电路,没有天线,通电看看四个LED的发光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5kHz一般不是红外遥控器才用么。

你看第一图那4个白色的灯会不会亮,不会亮就是红外遥控,没天线的。 ...

您好,请教大大一个小问题,看了您之前的维修卡西欧呼机按键的帖子,维修时斑马纸上用的东西是什么?可以用来修不灵的按键。
我的呼机也是按键不灵了,斑马纸上的一层像碳油一样的导电线磨损掉了,正想用什么东西修复呢。(怀旧,特别想修好)
求指导,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大大一个小问题,看了您之前的维修卡西欧呼机按键的帖子,维修时斑马纸上用的东西是什么?可以 ...

导电银漆,维修佬这个牌子的挺好用,价格也不贵,你搜下,是个小注射器包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银漆,维修佬这个牌子的挺好用,价格也不贵,你搜下,是个小注射器包装的。 ...

我以为是液体碳粉之类的东西呢,原来您用的也是导电银漆。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