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本人遇到的TTL信号和RS232信号问题解决

楼主(2019-04-23):
最近给对讲机写频,发现手上的健伍、威泰克斯、普星,用笔记本USB口转出的TTL都无法连接,而用台机的COM口转出的TTL可以正常连接读写。网上查了下,有很多人也有相同的遭遇。
自己想了下,笔记本与串行设备通信一般是模拟出一个COM口,用PL2303或CH340转成TTL信号,再通过MAX232转成RS-232信号,就相当于台机的COM串行口了。

而台机写频是将COM口的RS232信号,通过MAX232转成TTL信号与电台通信。不知USB口转来的TTL信号与COM口转来的TTL信号有什么不同,没有示波器,测不成。但这一思路中MAX232用了两次,每次都使用了一个通道,如果使用MAX232的两个通道,从RS232信号处环回,再输出TTL信号,不就是相当于从台机的COM串行口输出TTL了吗?

有了想法就行动

先看下MAX232的情况

想法是

手上有PL2303和CH340的USB转TTL。

RS232端环回

测试

成功了
买MAX3232小板,用多余的PL2303做个合体,就可以读写手上的电台了
小板情况

环回测试通过

一个PL2303板,拆下原来的线

记下端子的功能

准备与打造好的小板合体

合体

原来来的盒子改造

标签说明:中间是RS232的收发;尾部是MAX3232转出的TTL及5V3.3V输入

背面保留USB转出的TTL及5V及3V3输出

双排针跳选给MAX2323加5V电还是3V3的电

先环回测试下,传个2M照片,成功

读下电台频率

可以使用。

next

楼主:
制作过程中有些小插曲这是第一次合体情况

到这里,进行测试,发现MAX3232很烫,测试下电流,300mA

换个板子还是一样,对着MAX2323看下

买来的子居然有问题
是2脚的电容接地了!!
改过来

不烫了

这也真是无语了
这是一个340G的

折腾的过程中也挂了
拆下340G和不明的8脚片子

跑了下图

发现8脚的片子不用也可以,换上340G

也能正常工作

谢谢欣赏!!

网友:
有示波器来对比两者波形就能仔细分析了

网友:
不错,思路奇特

网友:
应该还是电平的事,跟USB转TTL的小板有关系。
这实际上是相当于用MAX232对小板输出的信号进行整形并加强了驱动能力
UART的高电平输出至少要高于3.3V,有可能是小板驱动能力差有关
我用PL2303直接读写GP88,GP88s,MTS2000,XTS5000都没问题
还有,从小板到设备的线不能太长,我曾经发现线太长,也容易出现读写失败

网友:
我是PL2303,CH340和CP2102换着用,一个不成换另一个。
一次还碰到端口选择的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一个六合一功能的,还没有测试 。

网友:
时序不会有问题,是高低电平不对么?

网友:
换这么多件啊

网友:
一般USB-TTL板没有加高电平隔离,就是说只要转接板上电TTL接口就已经是高电平,这时连接的设备是无法初始化的.相信现在的大部分设备都不同真正的COM口+/-15V的高电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想知道解决方法 。。。

网友:
起到波形整形的作用?

网友:
看不懂,我的温湿度记录仪用USB转TTL也连接不上啊,求指导

网友:
楼主v5 解决世纪难题,
我之前也是买几种芯片换着用,

网友:
你是唯一玉米搜一下

网友:
就是小板高低电平的问题,PL2303HX就不能用PL2303HXD就可以用,最可靠的就是FT232,这个转换芯片只要不是纯DOS下写频的都可以用

网友:
CH340G可以直接出TTL

网友:
没写过对讲机,不过这类问题在20年前很常见,那时候各种设备都是232或者TTL,就是电平高低(标准定义的很宽)、驱动能力、握手,写程序也要想这些,按楼主这种思路,还可以用电流环驱动光耦完成隔离和信号电平调整,示波器看看也行

网友:
TTL只是电平,低电平是0,高电平是芯片I/O的高电平(芯片电源电压);COM口发出来的是RS-232信号,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是-3V~-15V,逻辑0(SPACE)是+3~+15V。这些广义都叫串口,不看芯片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