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螺丝批头加磁器

楼主(2019-04-23):
闲来无事,用废打火机壳和永磁块做了一个简易的批头加磁器,效果还不错,与大家分享下。

网友A:
磁铁是粘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是粘上的?

用502粘的

网友:
跟我的磁铁一样的,我从擦窗器里拆出来几个,怎么试都不行,消磁效果一般,消完还是能吸小东西。

网友B:
强磁铁不好找,这是什么里头拆的

网友:
我给螺丝刀充磁是用电焊机,焊机电流调到100A左右,用2.5平方的电线在螺丝刀杆上绕满,电线一头接焊机正极,电线另一端去碰一下焊机负极就行了,充磁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磁铁不好找,这是什么里头拆的

在废硬盘上就能拆到强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废硬盘上就能拆到强磁

不是磁力越强越好,我也试过用钕铁硼,但效果不及用铁氧体磁材料。我用的铁氧体是从玩具里拆的,磁力也够了。钕铁硼磁力倒是不小,但加磁效果比铁氧体并没有明显增加,反而消磁也成了加磁,只是磁力比在加磁孔里过一下要明显差些。

网友:
我都是在磁铁上磨两下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