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来自制一个180W电源外壳

楼主(2019-04-23):
电源之前是论坛买的苹果的电源,入了两块,一块给NAS用了,另一块放了几年最近翻出来给它穿衣服。纯手工制作水品有限难免有瑕疵,大家随便可可吧。

下面的是接线图

下面继续,首先是准备材料和零件

先打样然后切割

下面是打孔安装正负个6孔的插头

再来打眼安装螺丝底座,纯手工有一个偏离了

这是固定好面板和电源

接下来是加工背板和12V电源指示灯

上盖前再拍一张

完工

电压12.29V

下面是工具照,台钻上图有就不拍了

谢谢围观。

网友:
做工精良,值得学习。

网友:
这手艺,牛啊!

网友A:
哎我那12V400W的改成6至42V可调电源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做外壳呢

网友:
佩服这种人,毕竟我也是

网友B:
壳子配的不错,输出接口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转接会导致接触不良的隐患

网友C:
我看着外壳像电动车控制器外壳

网友:
比较考究的制作!这插座第一次看到,挺实用。

楼主:
原来接口没有接头,智能自制。而且我要6路输出给多个设备供电,只找到这个方案,外接5.5*2.1的接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配的不错,输出接口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转接会导致接触不良的隐患

原来接口没有接头,智能自制。而且我要6路输出给多个设备供电,只找到这个方案,外接5.5*2.1的接头线,接头是螺丝的拧的很紧,不会接触不良,内部也做了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外壳像电动车控制器外壳

壳子某宝挑的尺寸,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配的不错,输出接口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转接会导致接触不良的隐患

转接头是电源20p裁出来的,可以说很匹配,某宝有只不过不愿投资了,第一个电源也是裁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那12V400W的改成6至42V可调电源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做外壳呢

外壳只要不是定制,现成的基本上几十元

网友:
这壳子不便宜哈哈

网友D:
强电+金属外壳,要用带地线的三脚插头才安全,安全无小事且玩且珍惜

网友:
做好绝缘吧

网友E:
靠我也买了两块,一路10A一路5A,我把那个黄色的电位器调了,不知道管那一路,但电源没变化,现在不敢把两路并联了,楼主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电+金属外壳,要用带地线的三脚插头才安全,安全无小事且玩且珍惜

说的对,回头用绝缘胶再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我也买了两块,一路10A一路5A,我把那个黄色的电位器调了,不知道管那一路,但电源没变化,现在不敢把两 ...

我一会看看是不是反馈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