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Zacuto 32G TF卡测试

楼主(2019-04-23):
Zacuto 32G TF 卡, 看圖。 好評。

网友A:
我也买了多个,速度不错,就不知道是否耐操和漏电,准备放置一段时间再测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多个,速度不错,就不知道是否耐操和漏电,准备放置一段时间再测测 ...

如果能耐用,还是不错的。期待后续的评测,我之前买过两个32g的JinDianKeYi 的TF卡。在某宝的“洛汐数码专营店” 买的,买的时候说保一年,然后现在用了7个月不到,实际上是放着吃灰了几个月,真正用了拷了几次文件而已,写入少于10GB,然后现在一个出现无法格式化,一个写入只有几百K了。而且找店家售后,一直在推托,后来就根本不回复了。哎就当是玩吧。

网友A:
JinDianKeYi的32GTF卡我也买过很多,有一个批次的卡有问题,主要是漏电,估计用的海力士的颗粒,跟前段时间火热的西瓜盘一样,存的数据放置几个月后先是掉速,然后就无法读取了,只有放在行车记录仪上,循环记录,坏了扔掉。
我现在买卡,先是用urwtes写入测试数据,放一段时间发现没有掉速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nDianKeYi的32GTF卡我也买过很多,有一个批次的卡有问题,主要是漏电,估计用的海力士的颗粒,跟前段时间 ...

要用時間去驗證!!!

网友C:
跟风买了个此卡,写入速度没有楼主的快,只有14MB/S,先机的卡好点,符合楼主先前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风买了个此卡,写入速度没有楼主的快,只有14MB/S,先机的卡好点,符合楼主先前测试的。 ...

不是吧,我還多買了3張。還在路上,希望跟之前一樣。

网友:
2月買了張,用論壇測試工具測有20M紅區,其他區域正常,速度也是14M左右,隨便用用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多个,速度不错,就不知道是否耐操和漏电,准备放置一段时间再测测 ...

反复用文件复制粘贴进去,再格式化,一般几个回合不卡,就是合格的卡了,最近退了个32G的U盘,非扩容盘,但是几个回合的复制进来再格式化再粘贴进去,U盘就挂了,量产好后,也经不起再次的这样折腾,于是某多多退货退款,又有运费险,就无损失了

一般经过几个回合的复制满再清空,就是好卡了,某宝3年前没收卖家的8G冒充32G魔霸扩容U盘,我量产好后,折腾了几个回合,没事,结果到现在三年了,U盘还是好好的

网友D:
我在某多多买的略贵了些

楼主:
测测数据完整性,暂时正常。

网友:
这个卡感觉没什么购买价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還多買了3張。還在路上,希望跟之前一樣。

有CE的是快卡。翻了2/3。。。

网友E(2019-09-15):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耐用,还是不错的。期待后续的评测,我之前买过两个32g的JinDianKeYi 的TF卡。在某宝的“洛汐数码 ...

他家的 TF卡不行  我买来测试过不是扩容  然后放行车记录仪上  几次就坏了个  换了个卡 再用又没事了

不过他家的 32g优盘不错  最低6块钱包邮 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家的 TF卡不行  我买来测试过不是扩容  然后放行车记录仪上  几次就坏了个  换了个卡 再用又没事了

不 ...

没有6块的啊

网友E:
最低的时候  金典的 7.9 返利30%   夏科的 9.9返利30%   我买了几十个    金典等于到手5块多包邮   夏科7块多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某多多买的略贵了些

金弓达32G卡买了4张 寿命最长的用了3天 最短的半个小时 速度非常快 30多M的写入 跑数据完整性也没问题 半个小时写23G电影 到18.7G的地方就挂了 不是只读就是空卡 插到手机上手机直接卡死 全给我退了 我15年买的16G威刚4倍速60块钱随便怎么搞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低的时候  金典的 7.9 返利30%   夏科的 9.9返利30%   我买了几十个    金典等于到手5块多包邮   夏科7 ...

16G的吧……还有32G的?!

网友:
从编码来看, 这个版本的卡质量在 好与很好只见, 只能算比较好。这个价格买的话, 楼主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