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N61vn笔记本电脑升级CPU、固态硬盘和内存

楼主(2019-04-23):
华硕N61vn笔记本电脑升级CPU、固态硬盘和内存
华硕N61vn笔记本电脑15.9英寸,至今已用了9年了。7年前加了一根2G内存,操作系统升级到WIN7-64系统启动要40多秒高清、玩游戏基本没门主要用于工作。看看能不能花少钱,对这台老笔记本电脑升级改造,提升性能。
首先,拆下电池,打开D面两块板检查。此本设计非常便于更换升级,能动手部分都在这里了。
拆开后盖板,微软标签角旁的是2颗光驱固定螺丝
取下散热器能看到CPU和左上角的集成显卡芯片和南桥芯片
2个内存插槽,取出的2ddr3-10662G内存
CPU可以更换,现在的型号是酷睿2双核T6600file:///C:\Users\sclih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4\wps5.png
到华硕官网查询主板型号是PM45查英特尔官网,按照插槽相同,散热不超TBD35W的原则,选出同期性能最好的CPU:
T6600 CPU2核,2.20GHz2MB L2,总线速度800MHzTBD 35WT9800 CPU2核,2.93GHz6MB L2,总线速度1066MHzTBD 35W
T9900 CPU2核,3.06GHz6MB L2,总线速度1066MHzTBD 35W
P系列CPU虽然功耗低,价钱便宜,但性能也低,不予考虑。
淘宝和咸鱼上二手价格:
T9900 CPU230
T9800 CPU100
全新内存ddr3-16004G70/
全新120G固态硬盘 100
笔记本光驱位硬盘 9.9元。
升级方案确定如下:
1升级CPUT9800
2、内存换成ddr3-16002x4G不支持单条8g),1066选高2
3、光驱拆除,加个120G的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买好东西,动手干。
1步,到华硕官网下载最新主板bios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本来看 T9800的发布日期在T6600前面,bios可以不升级。但10年前版本太老了,担心对固态硬盘和内存支持不好。升级bios时要千万小心,不能断电,不要进行其他操作。
2步,取下CPU换上T9800涂抹好散热硅脂,装好散热器特别注意,紧散热器螺丝要按照螺丝编号顺序来,松螺丝时反之。重新开机进入biosT9800被正确识别,进操作系统成功
逆时针旋转螺丝,就能退出CPU。这是拆下CPU后的座子
CPU收到后,检查有一排4个针倾斜,小心地用镊子矫正好。
装上新CPU,顺时针旋转螺丝,锁死CPU
散热器清灰
3步,更换上24G ddr3-1600内存条,开机启动成功!
全新的科速雷 ddr3-1600  2x4G内存条
4步,拆除D2颗螺丝,取出光驱,换上托架和SSD硬盘。
由于电脑内有公司内部工作软件要保留,不重装操作系统用傲梅分区助手软件把操作系统迁移SSD硬盘上。重新启动电脑SSD盘做系统盘引导成功!运行各个程序正常。
拆下的光驱和新的光驱位托架、固态硬盘
为了保证升级后的可靠性,将SSD固态硬盘装到原来的硬盘位,将老硬盘装到光驱位。因光驱托架带有接口电路,多一个故障点。
2.5500G笔记本硬盘
5步,删除原C盘数据,作为资料存储盘关闭磁盘碎片整理
开机启动时间16秒,升级完成!
看看鲁大娘的测试图
Win7评分,各子项均衡

CPU性能提升近50%
硬盘性能提升460%
内存分数提升不算大。
系统启动时间16秒,看1080P视频没有卡顿(玩游戏当然还是别想)。用起来明显感觉比以前快,老本本又能工作几年了。
升级总费用350元。

网友:
换的SSD可能会是硬伤~

网友A:
sata2接口不折腾了、速度上不去。、我的宏碁4750光驱和硬盘位都是sata3:lol:. 换了固态。一个w7  一个w10.

网友:
所有图片全是本地路径,完全看不到

网友B:
图片一张也看不到,这个换了T9800,发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2接口不折腾了、速度上不去。、我的宏碁4750光驱和硬盘位都是sata3. 换了固态。一个w7  一个w10. ...

速度再怎么上不去也比机械盘快多了,别光看传输速度,得看4K性能

网友:
图片全部是你自己电脑本地路径,只有你自己能看到,你没有上传到论坛里,看不到图片
例如:2.5寸500G笔记本硬盘

网友:
P8700价格便宜 性价比高  25W  2.53G   主频不低  发热低   性能和TXXX差异不大

网友C:
看图片的文件名,像是WPS的office文件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没有传到论坛。还好楼主的笔记本CPU不是焊接上去的封装,现在的笔记本有不少CPU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D:
那个,其实还可以换X9100,,,参数和T9900一样,价格跟T9800一样。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不熟,图片未上传好。以后补好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一张也看不到,这个换了T9800,发热怎么样?

换T9800后,发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的文件名,像是WPS的office文件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没有传到论坛。还好楼主的笔记本CPU不是焊接上去 ...

是的,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其实还可以换X9100,,,参数和T9900一样,价格跟T9800一样。

X9100功耗高一档,怕笔记本散热不行!

网友E:
350升级,CORE2 感觉不划算了~~i3的本子都能买到了呀~~~为嘛我i5 3代 8G内存 固态  看1080都卡顿~~你是用什么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升级,CORE2 感觉不划算了~~i3的本子都能买到了呀~~~为嘛我i5 3代 8G内存 固态  看1080都卡顿~~你是用什 ...

用爱奇艺和优酷自带播放器。英特尔的CPU不是i5、i3就一定比T9800强!!!